穿越机用的 迷你电调 为什么不能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18-01-09):
    这种电调 重量好轻啊。  问了几家都说不能用在固定翼上。  电压 电流参数一样。外置一个ubec 为什么不能用在固定翼上呢?

网友:
工作原理不一样,可以用寿命不长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没用过帮你顶起来

网友:
同样好奇,谁能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没啥不能用的吧,最近流行的小飞翼不都是穿越设备?

网友:
可以用,只要解决好5V BEC的问题是OK的。只是穿越电调不太适合电流相对恒定输出的使用环境,本身体积及散热问题局限,做好电调的散热,全程不要大油门飞,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什么不能用在固定翼上,只要单独配个BEC就可以了,我好几个小飞机都用的穿越机电调,响应还快。

网友:
可以的,适合4发以上固定翼,外接bec。bec是非常重的,如果多发固定翼,只要一个bec就够了,但是固定翼电调每个都带一个bec,就会多出几十克重量。如果用穿越电调,每个电调减重10~20克,一共就可以减好几十克下来。再外接一个bec,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只是加上BEC的重量后,也没轻多少。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试过20a飞1400kv的2212就是电调发热严重,应该是我没搭配好

网友:
可以,注意散热就行(既然体积这么小贴机身外头阻力也不大)。
原理一样。fpv远航烧电调的也八成是散热没做好导致的。剩下两成是进冷凝水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所谓的最大持续电流,在没有放在桨下面强制散热的情况下。基本30秒就嗝屁。

网友:
可以用的。说不能用那是因为心虚,电流不够怕骚了

网友:
好像固定翼用的电调可耐瞬间电流比穿越用的高的多,所以同楼上所说,心虚了,怕烧了

网友:
很简单,穿越机电调虚标严重,飞固定翼,容易烧

网友A:
可以用,别瞎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别瞎用就行了。

瞎用指的什么啊~哈哈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1、穿越机的电调虚标严重,玩儿飞机的以新手居多,买的时候只知道拼指标。
2、穿越机的用电与固定翼用电方式有差异,穿越机用电时多是短时的大电流(要耐冲击,可以看看穿越机电池的C数就知道了),然后正常时是电流相对不大的电流,固定翼一般应该是持续的一个电流,对持续电流要求较高。
3、穿越机的散热更容易,放在机臂上一直被螺旋桨风吹着。

网友B:
最好是,電調本身可以透過地面站改變能最匹配的模式,像是穿越開啟Dshot,,,,,等,,,,只是怕可能誤開了不相容模式導致異常,,,,

网友C:
因为穿越机经常摔。体现不出来这种电调寿命短。散热缺陷
你放固定翼上,就算摔了,他也是在里面,保护的比穿越好很多。电调的缺陷就出来了
你见过穿越机摔地上滚好几圈的,你见过固定翼带着设备滚一地土的么

网友D:
完全无问题,只要不长期超过额定电流值!

网友E:
用直升机的吧

网友F:
试一下就知道了,烧了一个不还有三个吗?

网友G:
穿越机电调大多数没有BEC,而且装在穿越机上,螺旋桨直吹,散热条件很好,因此体积、重量都可以做得很小。固定翼的散热条件一般,用穿越机电调要注意。其他的原理和固定翼电调一样,只是设计机型不同而已。搞的BEC和散热,其他的都没问题。

网友H:
谢谢 大家的回复。 已经致电好盈售后。 好盈给的解释是:十几克的mini电调是针对穿越机特性而设计的,是普通电调的简化轻量版,没有电容等部件。穿越机一般一块电池飞不了几分钟,散热情况也良好。所以mini电调 可以持续额定电流2-3分钟,可以满足穿越机的需求。再长时间怕不可靠。 并非厂家虚标,而是穿越机的使用环境就是额定电流下持续不会超过几分钟。 飞固定翼建议用用普通版本的电调,虽然重一点,但是可靠性更好。

网友H:
穿越机电调并非虚标~ 只是穿越机的使用环境就是持续额定电流不超过二分钟。 而固定翼,尤其是长航时fpv机型。能飞数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