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都可以烧成灰吗

楼主(2018-01-10):
上次炸鸡一条碳纤维棒全部烧成灰。想起好久前买的一支碳纤维桨,因为质量原因开裂,我也放火里烧过,但是里面的纤维只能烧得通红,烧多久都不成灰(我怀疑是玻璃纤维的)。是制作工艺不同,还是因为材料不同,造成的两种结果。

网友A:
见过一架炸了的涡喷,除了发动机,啥都成灰了,不管碳纤还是玻纤,没看到一个完整的部件。。。个别地方烧完以后是布,可能是纤维没烧坏,树脂烧没了

网友B:
理论上,一切碳都是可燃的,包括钻石,只是温度高低的问题……

网友C:
碳纤维烧不坏,但是树脂扛不住

网友D:
无机碳好像不燃烧,比如石墨,加热会和氧气反应,但没有火焰

网友E:
加热后飞机上任何东西都会氧化,包括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