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固定翼的第一视角很少

楼主(2018-01-10):
是有技术上的壁垒吗?

还是起降条件?

还是飞行器来,不如旋翼的容易操控。

发个话题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什么是第一视角

网友:
多轴嘛,上手简单。飞飞控比飞飞机容易多了。这年头,愿意为了玩个玩具联一两个月技术的人,不多了

网友:
主要因为口袋比脸都干净

网友:
其实主要是现在穿越机不管是低空出穿越还是花式动作  画面可看度和稳定度上都比固定翼好一些
固定翼如果不加云台画面都会晃...
固定翼一般都是高空编队才有看到  但是固定翼编队的难度比较大..

网友:
第三人称视角如何?我拍了很多第三人称视角,也有第一人称视角,前后各一个摄像机,一个第一人称,一个第三人称,个人觉得第三人称反而比第一人称视角要稳一些,可能因为参照物的原因吧

网友:
有啊。滑翔机航拍那些都算是第一人称吧
直升机和固定翼现在没什么人玩。主要是没人愿意去练习。
多轴带GPS,入门简单,还自带剪辑软件
有简单的,就没人玩难的了

网友:
没钱,第一视角好飞,就和真飞机一样

网友:
说少不少,我是其中一个,我身边飞固定翼FPV的我能数出五六个,也不知道算不算少

网友:
楼主一般在广州哪里飞?

网友:
是很少见,固定翼第一视角象真飞机一样起降的技术难度大是很多人不想练的原因吧。

网友:
还是比较多的,远航的固定翼穿越的,我们都玩

网友:
固定翼比旋翼机飞起来好操控的多,只是很多人不会降落

网友:
几乎都是低调玩,谁没事也不敢拿出来显摆

网友A:
各地有各地的圈子,谁都不会没事拿出来炫耀的,现在形势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地有各地的圈子,谁都不会没事拿出来炫耀的,现在形势又不好。

网友:
别人的天空,我们不好意思飞。

网友(2018-02-14):
那会儿,老鸟们穿云的时候,还没有穿越机,这种东东吧。

网友:
多旋翼和固定翼第一视角飞行器都有,我觉得有几点限制固定翼,也是我飞多旋翼的原因。
1.固定翼要求场地大。周围障碍物需要少,视角原因。
2.固定翼的出速相比多旋翼高。
3.跟第一条有些类似,固定翼飞行半径比较大。
4.固定翼不允许出错。无法突然停止。多旋翼可以控制坠毁方式,损失小。固定翼损失大。
5.万一失去视频信号固定翼除非高手,不然很少能巡回。
6.需要很高的基础知识,起码接触过模拟器,模拟飞行等游戏。
7.多旋翼需要一个篮球场。固定翼需要一个足球场。
总结有重复的。这俩个第一视角飞行器我都有,相互结合的玩。飞机配置没远程飞控,以操控为主的飞行器。所有的总结都是按照我使用的器材解释的。
速度快的时候固定翼操控和视角没有多旋翼这么容易。固定翼想飞的低很难。但多旋翼飞的低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