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的全球鹰450fbl无副翼无人机

楼主(2018-01-10):
慢慢推油门他就会自旋   油门推起来之后他就部自旋了  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建议楼主恶补直机知识后,再练习模拟器,再玩,这不叫无人机,这叫直升机,没有飞控的,失控了分分钟要人命

网友B:
买全球坑,,算你牛逼那飞机,白送给我都不要。坑的你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恶补直机知识后,再练习模拟器,再玩,这不叫无人机,这叫直升机,没有飞控的,失控了分分钟要人命 ...

额  最近在了解没有人带总感觉好难学    安全这个吧  肯定是模拟器连悬停差不多才飞的

网友C:
一个电调设置缓启动。你这个现象应该是尾巴中立点没有设置好。k8调尾巴界面。折合尾桨朝机头。下面那只桨靠近尾波。有个大概3度左右。其实仔细看设置软件有图也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全球坑,,算你牛逼那飞机,白送给我都不要。坑的你不要不要的。

当时不知道啊    没有人带  太难学了  英语的教程视频又听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不知道啊    没有人带  太难学了  英语的教程视频又听不懂

买什么不好,买全球坑。这牌子多少年前就被公认为坑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调设置缓启动。你这个现象应该是尾巴中立点没有设置好。k8调尾巴界面。折合尾桨朝机头。下面那只桨靠 ...

我问店家  店家说这是正常的

楼主:
哪位大神有直机的详细教程视频  从散件组装到成品机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什么不好,买全球坑。这牌子多少年前就被公认为坑机了。

刚入直机没多久

网友C:
正常飞机只有急推油门自旋。没有说慢慢推油自旋

网友C:
找本地老魔友带。要不然走歪路交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飞机只有急推油门自旋。没有说慢慢推油自旋

知道原因了  我推油门  推得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本地老魔友带。要不然走歪路交学费

一个小县城里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推荐你几台机。亚拓450L,优点改冰人皮传后维修特便宜,基本可以说是随便炸个痛快!缺点:修理起来很烦人,炸一次基本坏这坏那,坏一圈!-----亚拓470,优点,直驱皮带。缺点:维护比450L贵些。某牌380,优点,维护简单省心,缺点,配件很贵!特别是尾管,不过不飞的太暴力也不至于直接炸烂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几台机。亚拓450L,优点改冰人皮传后维修特便宜,基本可以说是随便炸个痛快!缺点:修理起来很烦人 ...

公司不同意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不同意  太贵了

不同意就拉倒。全球坑到时候会花更多的钱。坑的你们公司不要不要的。走着瞧

网友:
楼主  不用怀疑   陀螺仪软件 尾巴反了  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飞机都是仿的亚拓。,除了组装问题,就是电子设备了
你看看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再就是你起飞,是缓启动,还是突然一下就转的

你这个应该是转速还没到,你就起飞了。所以会锁不住。飞起来了,转速够了,尾巴就锁住了

网友:
陀螺仪尾舵的补偿方向设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