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20的三合一可以用来改成鱼鹰吗

楼主(2018-01-10):
翻出了370减速组和大lama的三合一,觉得这个可以做巡航者,但是觉得也可以玩儿的更过分一些,如果做成鱼鹰那种,尾部加一个电调和桨控制垂直半垂直状态的俯仰,大家有没思路,在巡航模式下,俯仰用舵面,不用尾风扇
就是说呢,大马达倾斜越垂直,水平尾翼对尾风扇的控制越大,相反,大马达水平进入巡航,水平尾翼通道对尾风扇影响消失,
这个可以通过调整控的混控实现吗

网友A:
听说关键是飞控!好像还没有空中切换模式的这种飞控期待你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关键是飞控!好像还没有空中切换模式的这种飞控期待你的成品!

没有飞控啊,如果有飞控岂不是变成y3那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飞控啊,如果有飞控岂不是变成y3那种了

那这是不是需要混控?用并联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是不是需要混控?用并联信号线?

还真是哈,水平尾翼信号一路给水平尾翼舵机,一路和倾斜舵机的信号混控,
控制倾斜的舵机和尾马达的风扇混控,舵机最小,是巡航状态,混控尾风扇电调最小,
,舵机最大,是垂直状态,尾马达得到水平尾翼信号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哈,水平尾翼信号一路给水平尾翼舵机,一路和倾斜舵机的信号混控,
控制倾斜的舵机和尾马达的风扇 ...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