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池问题

楼主(2018-01-10):
我用的是B6充电器,有两块3S电池,很奇怪,在我B6上用平衡口和T口充电,提示电池检测不到,但是用朋友的A6,只用平衡口冲没问题,但是我的B6充其他3S电池没问题,这是啥情况

网友A:
你的电池T插头可能氧化了。B6检测不到总电压。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你那块电池T头接触不好或者氧化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你那块电池T头接触不好或者氧化坏掉

但是我飞的时候用t插供电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换xt60吧,空中出现问题了,后悔莫及

网友:
估计是T头打火时间久了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