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背推机,悲剧了

楼主(2018-01-10):
如图,第一次做背推机,一加油门就栽头。虽然之前也担心过推力线问题,可没想到如此严重。请教做过类似机型的大神,推力线问题如何解决啊

楼主:
还没试飞,静平衡已经做了,暂定机翼前缘三分之一位置处。推油门一试,直接没有试飞的勇气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推力线尽量靠近重心,同时下拉角不要太大,3-5度之间。
请问楼主的整流罩是用泡沫打磨的?挺好的,还有电机支架泡沫里面有木条做支撑吧?

网友B:
桨上仰,向前下方推,最好推力线过重心

网友C:
恭喜楼主又有了新机型,期待成功首飞视频!

网友:
估计无解了

网友:
忘记割副翼,好飞吗?

网友:
和装在机头时要下拉相反,要向上扬一定角度。就楼主的经验,分分钟搞定。

网友:
楼主连无垂尾飞翼都能飞,这点问题不算什么。首先是推力线调一下。另外一旦速度起来了,平尾足够抵消这个低头力矩的。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
电机座太高了,1,把机翼翼台加高。2,加大下推角,这样随勉强能飞但是不好飞。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的主翼安装太靠后了呢

网友:
推力线向下斜到重心,攻角会不会太大了。。需要强劲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线尽量靠近重心,同时下拉角不要太大,3-5度之间。
请问楼主的整流罩是用泡沫打磨的?挺好的,还有电 ...

电机轴没法离机身轴线更近,因为我打算用7寸桨的(现在是6030桨)
整流罩的确是泡沫打磨的,用砂纸。
电机架是用玻璃胶筒做的,空心,强度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上仰,向前下方推,最好推力线过重心

按当前的设计,不好改了,电机轴跟机身轴线几乎是平行的

楼主:
您是说像冲浪者那样,电机向前下方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又有了新机型,期待成功首飞视频!

多谢您的鼓励!不过看样子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