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人机遥控器里面内置小电池可以换吗

楼主(2018-01-10):
之前买的练手的无人机,打算送过朋友了,遥控器上usb充电那种,但是充了一小时电还是一直闪电压低,拆开后发现是很小的一个1s电池,300毫安,但是没有写多少C,我想知道如果自己焊一块25c的1s小电池能不能行

网友A:
很行,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行,换吧。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可以,用手机电池就可以,自己焊接插头,你用25c的有点奢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手机电池就可以,自己焊接插头,你用25c的有点奢侈啊

谢谢了 手上正好有不用的。。

网友(2018-12-02):
遥控器电池要求不高,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