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求助!遥控接收问题!

楼主(2018-01-10):
MC7的遥控器和接收,第一次用在纸飞机上,正常。今天放在微风上(我只有一套遥控和接收),副翼和升降就不正常了,副翼正反开关和升级正反开关,开一个就是副翼升降3个舵机都动,开两个就副翼和舵机都反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我副翼用的Y线,接收机连接C1副翼,C2升降,C3油门,C4转向

在升降和副翼正反开关都关闭时,所有通道都还正常,只有副翼是反的,,,
我就把副翼正反开关打开,,问题就来了,……副翼正反开关打开后,就副翼和升降混控了,,升降,副翼同时控制副翼和升降3个舵机,混空是关的,,,

网友A:
原先开的混控,把混控关了应该就好了,至于怎么关看说明书

网友:
这个控说实话很难搞

网友B:
说真的,想玩下去的话,这个控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开的混控,把混控关了应该就好了,至于怎么关看说明书

混空是关的,,,在升降和副翼正反开关都关闭时,所有通道都还正常,只有副翼是反的,,,
我就把副翼正反开关打开,,问题就来了,……副翼正反开关打开后,就副翼和升降混控了,,升降,副翼同时控制副翼和升降3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想玩下去的话,这个控还是放弃吧。

新手一个,所以就买了个基本的,便宜的控,也没想过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想玩下去的话,这个控还是放弃吧。

论坛看多了也知道这个控没有天地,华科尔等控好,,,想着说,用这个控练习,练到能起飞,降落在换个好些的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看多了也知道这个控没有天地,华科尔等控好,,,想着说,用这个控练习,练到能起飞,降落在换个好些 ...

飞机发动后离开地面后的1分钟和飞机降落停在地面前的1分钟是最重要的2分钟。这2分钟控制好了就是师傅了。不良商家用这个控配飞机就是个骗局,新手用这种控飞不熟悉的飞机多半秒炸,只有老师傅把飞机调得非常好才不需要用现代的电脑技术限制舵面和设置手感。

入门天地飞7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这控我没用过,目前貌似成本最低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舵机反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发动后离开地面后的1分钟和飞机降落停在地面前的1分钟是最重要的2分钟。这2分钟控制好了就是师傅了。 ...

是要换控了,帮忙推荐几个好用的控,价格在500+吧,能满足绝大数飞机,操控,稳定有保障,,,用个2-3年可以不用换的
论坛里有好多控,14SG的价格就直接不考虑了,呵呵,
天地飞9,8,7,ET07。华科尔D10。乐迪AT9。我知道的魔友用的比较多的就这几个了,也不知道那个好,淘宝上看了价格区间差不多,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了
帮忙推荐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我没用过,目前貌似成本最低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舵机反向器~

舵机反向器是什么啊,

网友:
很便宜的一个小电器,你原来副翼舵机不是反向的吗装上后就正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换控了,帮忙推荐几个好用的控,价格在500+吧,能满足绝大数飞机,操控,稳定有保障,,,用个2-3年 ...

推荐华科尔D10,天地飞好像要换代了,不推荐老款,新款正常模式只有7通道。综合下来华科尔D10最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的技术支持,副翼正反和升降混动问题解决了,,我把舵机摇杆换了个方向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要换控了,帮忙推荐几个好用的控,价格在500+吧,能满足绝大数飞机,操控,稳定有保障,,,用个2-3年 ...

天地飞7 功能实在,电池好配,4CH接收机体积小,久经考验是固定翼飞机入门利器。
飞穿越和直升机天地飞7就不适合了,推荐FUTABA T8FG 二手性能好的800可收到单控,而且国产的兼容接收技术过关价格也不贵,性能比国产控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7 功能实在,电池好配,4CH接收机体积小,久经考验是固定翼飞机入门利器。
飞穿越和直升机天地飞7 ...

futaba的价格太高,刚入门几百元的控足够满足我的技术了。。。我自己理解的ET07新控,虽然接收机不兼容,但是一般也就飞2-3架飞机吧,接受相互用,或是单买1-2个接收,一个100元左右吧。。。D10,通用型,,,都能用,
主要是看手感和稳定性吧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的价格太高,刚入门几百元的控足够满足我的技术了。。。我自己理解的ET07新控,虽然接收机不兼容, ...

理解,玩就玩个任性。既然喜欢ET07就收一台。

网友:
天地飞7为什么不能飞穿越?我以前一直用天7飞的。他在1500中点有3点的上下漂移。不影响。直机没玩过不知道,确实看到玩直机的都是人手一个福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7 功能实在,电池好配,4CH接收机体积小,久经考验是固定翼飞机入门利器。
飞穿越和直升机天地飞7 ...

请教下,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福特吧的控到底比天地飞的控好在哪里?我目前是天九,但是手感方面感觉不太舒服,太重,太大。失控我用天地飞的控没有失控过。我不需要啥回传的功能。就是想弄一个轻一点的小一点的控。福特吧的控是响应速度快还是别的原因比天地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福特吧的控到底比天地飞的控好在哪里?我目前是天九,但是手感方面感觉不太舒服 ...

天地飞9和FUATABA T8FG 做个比较,
1,供电,T8FG 可以用2S 锂电,天地飞9  用降压线后用3S锂电 电压监控很不准很伤电池。
2,系统的速度,T8FG 比 天地飞 快更适合3D飞行。
3,T8FG系统更稳定,不易失控。
4,T8FG 软件更好,设置更容易和更灵活的通道搭配。精度更高的浮点计算,不会出来左右和零点上的不对称小数。
5,外形设计更符合人体功学,重量更轻,拿着舒服摇杆无死角,各开关更容易操作。
6,天地飞9比T8FG 有代差,天9和FUTABA FF9 是同一代产品。在这之后FUTABA 出了 T10CHG再之后才出来深受好评的T8FG.在T8FG基础上出来了绝对市场占有率的T14SG.
T14SG 99% 和T8FG 相同,只加入了伺服速度和200XX 接收机的支持。
7,摇杆和摇杆软件算法有区别,T8FG 摇杆比天9的好一点,但是摇杆的软件算法上比天9好很多,具体体现在飞机的姿态控制的很稳,在降落和3D飞行时可以体会到。个人体会好像是能把人手细微抖动给过滤掉。

4,7 是国产或一些国际品牌都无法模仿的,也是FUTABA 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福特吧的控到底比天地飞的控好在哪里?我目前是天九,但是手感方面感觉不太舒服 ...

天9混控比8fg简单一点,但是两个和开源控比都很简陋。响应速度慢一些,开关段数少。其他方面感觉不到明显差距。8fg个人觉得握持手感不怎么样,背部基本就是个平板加两条突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9和FUATABA T8FG 做个比较,
1,供电,T8FG 可以用2S 锂电,天地飞9  用降压线后用3S锂电 电压监 ...

真心谢谢回复,已经入了个T8FG,14SG的功能对我没啥用处。我看飞3D的都是用福特吧,我就是想知道到底好在哪里?那么多的人对它趋之若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心谢谢回复,已经入了个T8FG,14SG的功能对我没啥用处。我看飞3D的都是用福特吧,我就是想知道到底好在 ...

以前用JR XG7 ,天地飞9, ER9X , 飞F3P 一直进步不明显,当换T14SG时感觉每天练练习的飞机像换了架新飞机,它反应灵敏,动作稳准,有了一种HOLD 住飞机的感觉。但是我的手小拿T14SG摇杆有死区,各开关也不能控制自如,之后换T8FG就好了。 FUTABA 遥控器的反应灵敏,动作稳准的特点应该是它的软件算法带来的。JR 摇杆被很多模友认为比FUTABA遥杆好,我将JR 的摇杆改装在ER9X开源控上,一样没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JR XG7 ,天地飞9, ER9X , 飞F3P 一直进步不明显,当换T14SG时感觉每天练练习的飞机像换了架新飞机 ...

⊙⊙!,你真是太土豪了。把jr的摇杆拆下来装在X9D上。一下子拆了2台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JR XG7 ,天地飞9, ER9X , 飞F3P 一直进步不明显,当换T14SG时感觉每天练练习的飞机像换了架新飞机 ...

再请教个问题,我目前也是主要练习F3P。这个原厂接收机太大了。请问你现在飞F3P用的是啥接收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太土豪了。把jr的摇杆拆下来装在X9D上。一下子拆了2台控。

说实话不喜欢FUTABA 摇杆的手感,滑顺有余阻尼不足。 若是看不清飞机姿态很容易丢失直觉炸鸡,我用JR 摇杆飞到树后还救回来两次。JR 9XII 摇杆 顺滑而不失阻尼,有机会改到T8FG 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个问题,我目前也是主要练习F3P。这个原厂接收机太大了。请问你现在飞F3P用的是啥接收机?谢谢

Cooltech RFA04 FASST 性价比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oltech RFA04 FASST 性价比最高。

额,好的,谢谢,之前也是看的这个。要6克,重了点点,但是4克的要200。为了省120,重2克就重2克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好的,谢谢,之前也是看的这个。要6克,重了点点,但是4克的要200。为了省120,重2克就重2克把。

去掉铝壳应该会在5克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铝壳应该会在5克以内。

多谢。但愿换了遥控器就能把蛇滚练好。。天九就当个备用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