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能玩哪些四通小飞机,新手

楼主(2018-01-10):
手里有个i6+模拟器,模拟器玩了差不多了,准备从四通小飞机开始150或者250的现在发现个问题,查了下四通小飞机都带控啊,就算不是带控的也只支持自家的控,那手里的I6就没用了

1.有这样的小飞机原生支持吗?
2.i6能通过加高频头实现吗?
3.直接买带控的飞机,就浪费了一个
4.换控,不知道换什么,futaba?有些貌似只支持futaba的协议

请教下各位高手,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
i6不能飞4通小直机

网友A:
想少走弯路就自己买飞机回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少走弯路就自己买飞机回来装~

这个要买什么尺寸的 网上有没有一套的 回来自己装和穿越机diy一样

楼主:
直接450可不敢 从哪里开始比较好

网友:
伟力XK110入门不错

网友B:
i6可以玩的小四通:
伟力911、912、913
长城9928、9938、9958、9968
司马 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i6可以玩的小四通:
伟力911、912、913
长城9928、9938、9958、9968

请问是可以不用加装任何软硬件,直接对频吗?

网友C:
可以玩伟力四通,7楼都说了,因为与原厂控高频头一样,A71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玩伟力四通,7楼都说了,因为与原厂控高频头一样,A7105

不好意思啊,请问伟力的6通机是不是不能用,K110这种
和四通机怎么对频对码呢新手问了有点多,见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请问伟力的6通机是不是不能用,K110这种
和四通机怎么对频对码呢新手问了有点多, ...

小飞机很少有遥控器通用的,一般是买神控换头,匹配其他飞机接收设备,K110可以用FUTABA的S-FHS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很少有遥控器通用的,一般是买神控换头,匹配其他飞机接收设备,K110可以用FUTABA的S-FHSS协议。
...

你说的神控是D10刷固件然后高频头?我查询了下除了D10其他貌似做不到

网友E:
i6可以玩500级别的直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可以不用加装任何软硬件,直接对频吗?

直接对频的,你可以搜看早几年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i6可以玩500级别的直机么

理论上任何标准设备都可以玩250及以上大机

网友:
没有通吃一切小机的绝对神控,D10不错了。K110、123、124能用富他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频的,你可以搜看早几年的贴子。

实在没找到 某宝也只有支持富斯I9的四合一高频头
不行回头我回头买一架试试吧 看来当初直接应该卖D10或者D7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请问伟力的6通机是不是不能用,K110这种
和四通机怎么对频对码呢新手问了有点多, ...

你搞台D10加四合一,大小机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没找到 某宝也只有支持富斯I9的四合一高频头
不行回头我回头买一架试试吧 看来当初直接应该卖D10或 ...

是模型中国上的一个贴子,这里不让链接。你在UC浏览器上搜“富斯i6控伟力V911”即可。

楼主:
搜到了答案
到 Rx Setup, 把 AFHDS 2A 修改为 AFHDS
而后打开 V911, 在按住对吗键 开 i6, 过几秒钟,重启 i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