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后重新玩直机,不懂求教。

楼主(2018-01-10):
上次碰直升机还是1999年-2000年。中断好多年了,这两天脑子一热收了一架二手直机,不会弄啊!技术发展太快。不像固定翼简单。求帮忙。

楼主:
当年的喜路宝跟规矩,副翼,俯仰,升降,油门,尾舵都是独立的,陀螺仪串联在尾舵回路就好了。

网友:
现在450玩的也少了,理由就是太烦人。470,380,450L【前提改皮传】这些都还行,自己挑吧,各有优点。就像娶老婆一样,谁的老婆是完美的?----话说,楼主可真是资深,你上次玩飞机的时候,我还在吃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年的喜路宝跟规矩,副翼,俯仰,升降,油门,尾舵都是独立的,陀螺仪串联在尾舵回路就好了。

18年前玩直升机,楼主不是一般人。

楼主:
机械方面没啥困难,就是现在接线上有两处不懂,
1:电调出来4根线,有一根单独的黄色线是干嘛的?看第一张图。
2:K8只空出来一根线,从RXC上面引出来的,怎么插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年前玩直升机,楼主不是一般人。

当年 主要是固定翼,直升机没玩好摔得有阴影。那年头没有模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方面没啥困难,就是现在接线上有两处不懂,
1:电调出来4根线,有一根单独的黄色线是干嘛的?看第一张 ...

黄色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方面没啥困难,就是现在接线上有两处不懂,
1:电调出来4根线,有一根单独的黄色线是干嘛的?看第一张 ...

接收机是sbu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年 主要是固定翼,直升机没玩好摔得有阴影。那年头没有模拟器

如果是,直接把SBUS和RXB或者RXC(只要接收机和kbar接电同时亮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接把SBUS和RXB或者RXC(只要接收机和kbar接电同时亮灯即可)

RXA留空,RXB接的是电调。RXC有一根三线插头,意思是插到接收机的SBUS口上?
我的控是14sg,7008接收被占用。用瑞士凯的TFR8SB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RXA留空,RXB接的是电调。RXC有一根三线插头,意思是插到接收机的SBUS口上?
我的控是14sg,7008接收被 ...

我没用过14SG,接收机要是兼容14SG就用。试试把sbus总线接R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14SG,接收机要是兼容14SG就用。试试把sbus总线接RXC

好的,明天试一下,另外,电调的黄色信号线是干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试一下,另外,电调的黄色信号线是干嘛的?

什么牌子的电调(好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试一下,另外,电调的黄色信号线是干嘛的?

應該是轉速輸出線
陀螺儀定速用的
沒有要陀螺儀定速就綁起來固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轉速輸出線
陀螺儀定速用的
沒有要陀螺儀定速就綁起來固定好就行了

应该是这样了,谢谢。

网友C:
一个传统,一个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传统,一个总线

谢谢,看来我应该接 总线形式。哎,从来没用过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信号线

这个是好盈的电调吧  这个是定速传感器的线  kbar用不到  不用管他

网友:
实际上你应该陀螺仪连接电脑,会有步骤指导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试一下,另外,电调的黄色信号线是干嘛的?

定速的信号线  不用可以直接剪掉

网友:
如果支持sbus  那就好办多了   舵机全部插陀螺仪(尾舵机先不插,要在陀螺仪里面设定好类型,否则有烧毁的可能) RXC插接收机SBUS    电调线插 RXB或者接收机3通道。 剩下的就是机械调试,最后调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调(好盈吗?)

确实是好赢的电调,我的接收机用的是睿斯凯的TFR8SB,是不是需要设置成高速模式?舵机是GDW的DS290M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方面没啥困难,就是现在接线上有两处不懂,
1:电调出来4根线,有一根单独的黄色线是干嘛的?看第一张 ...

如果是楼主用窄频舵机,先别接kbar。要先去kbar尾舵机选项选窄频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楼主用窄频舵机,先别接kbar。要先去kbar尾舵机选项选窄频类型。

我是直机小白,不知道啥是窄频舵机,现在的翼盘舵机是GDW的DS290MG 工作频率1520us/333HZ ,尾舵是DS295MG 760us算哪一种?
一个宽频一个窄频是不是需要分别设置。

网友:
1520us是宽频,760us是窄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我应该接 总线形式。哎,从来没用过总线

TRF8SB sb就是sbus,只需要将接收机引 一根线到RXC,电调接接收机3通道。你说的多的线是定速线不用管。

网友D:
黑色的trf8 的sbus是横向左边那个不是竖排8个针的一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trf8 的sbus是横向左边那个不是竖排8个针的一排

谢谢了,trf8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特殊设置?我看有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高速模式是对应高速数字舵机,选普通模式会造成发热和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机小白,不知道啥是窄频舵机,现在的翼盘舵机是GDW的DS290MG 工作频率1520us/333HZ , ...

760就是窄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trf8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特殊设置?我看有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高速模式是对应高速数字舵机,选普 ...

高速模式是针对发射机信号的。不是针对舵机。舵机的发热时看舵机频率

网友:
你那个接收机可以subs单线接,按上面图片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机小白,不知道啥是窄频舵机,现在的翼盘舵机是GDW的DS290MG 工作频率1520us/333HZ , ...

窄频舵机还不能接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年前玩直升机,楼主不是一般人。

18年前玩这个牌子的,估计那时月收入至少都过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trf8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特殊设置?我看有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高速模式是对应高速数字舵机,选普 ...

忘了提醒楼主,窄频舵机不能接接收机并且在陀螺仪只能选择窄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提醒楼主,窄频舵机不能接接收机并且在陀螺仪只能选择窄频模式

谢谢兄弟,目前所有舵机都接在K8上面,我计划用睿斯凯8通道的总线接收机。不知道14sg上面选那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目前所有舵机都接在K8上面,我计划用睿斯凯8通道的总线接收机。不知道14sg上面选那种模式。

...

好像直接连就行。

网友E:
K8接线调试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接线调试看我的帖子

昨天就在看你的帖子,顺便请教一下,14sg里面直升机斜盘类型分为H-1.H-3.HR3.HE3.H-4.HX4六种类型,亚拓470L这种3舵机斜盘的该选哪一种呢?

网友:
控选H-1,

网友F:
膜拜一下楼主。18年前只有在实体店买配件,价格不透明,练会对尾悬停至少一万,据说学会3D翻和简单的航线要过百万,可以在北上广市中心买两套商品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膜拜一下楼主。18年前只有在实体店买配件,价格不透明,练会对尾悬停至少一万,据说学会3D翻和简单的航线要 ...

不要膜拜,我入魔的时候苍井空还是处女,现在人家都结婚了,我还没啥进步。一直固定翼,直机只会对尾悬停,所有花费连买带修也就万把块钱,没有模拟器。做了一个机械的,把飞机绑上去可以圆周运动,有限高和避震。怎么也摔不了,说白了就是一个会画圈的跷跷板。炸一次就要跑安阳...........,后来嘛...结婚了呗。

网友:
希望楼主注意sbus与sbus2区别,不要插错

网友G:
著名演员回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著名演员回歸!

著名演员變著名演員?

网友:
著名演员

网友:
巨(星)變著名演員?

楼主:
问一下,调试除了螺距规,还要买什么必须品?

网友(2018-02-22):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调试除了螺距规,还要买什么必须品?

还得买螺丝胶,轴承胶。推荐买272和638这两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年的喜路宝跟规矩,副翼,俯仰,升降,油门,尾舵都是独立的,陀螺仪串联在尾舵回路就好了。

前辈,你这架机当年买回来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这架机当年买回来要多少钱?

好像3千多吧,带一台OS32的发动机,记不太清了,连遥控器下来小1万块钱。也许是5千多?

网友H:
当年那是机械混控吧。现在都是ccpm电子混控了,三个舵机共同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那是机械混控吧。现在都是ccpm电子混控了,三个舵机共同运行

当年螺距是一个单独的舵机。混控只是油门和螺距以及尾舵关联,其它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年螺距是一个单独的舵机。混控只是油门和螺距以及尾舵关联,其它没有。

是的,见过一些老油机就是这样,斜盘3个舵机分别控制升降、副翼、螺距三个功能
现在我们称直升机3个斜盘舵机为:升降、副翼、螺距,就是过去机械时代老称呼的延续
现在直升机都是电子混合控制斜盘,用通道的概念比较准确,还叫升降副翼螺距不太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见过一些老油机就是这样,斜盘3个舵机分别控制升降、副翼、螺距三个功能
现在我们称直升机3个斜盘 ...

老直升机的机械感还是比较强,机构也复杂。十字盘是绝对的十字盘。不像现在的电直没啥东西,前几天有个5岁的小孩问我比它的玩具难在哪里?我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就在看你的帖子,顺便请教一下,14sg里面直升机斜盘类型分为H-1.H-3.HR3.HE3.H-4.HX4六种类型,亚拓4 ...

无副翼,都是用H1

楼主:
这两天飞着发现推拉油门尾巴会晃,正常还是需要调整k8尾舵感度?已经调到大机的60了,里面亚拓450推荐是45。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直升机的机械感还是比较强,机构也复杂。十字盘是绝对的十字盘。不像现在的电直没啥东西,前几天有个5 ...

你说的绝对的十字盘是h4那种四舵机吗?
哈哈,孩子们当然很天真的觉得能飞起来的东西都一样!
不过来个倒飞,来个飓风,和玩具的差距就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飞着发现推拉油门尾巴会晃,正常还是需要调整k8尾舵感度?已经调到大机的60了,里面亚拓450推荐是45 ...

抽油门尾巴抽(锁不住)很可能是没有正确的螺距补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绝对的十字盘是h4那种四舵机吗?
哈哈,孩子们当然很天真的觉得能飞起来的东西都一样!
不过来个倒 ...

4个舵机电子联动会逼死当年的遥控器的。
实际上老十字盘驱动只有3个舵机,副翼只管左右摇晃,升降只管前后摇晃。所有舵机都在前面机头上,通过一大堆连杆拐臂操作到十字盘上。螺距那是一个专门的舵机,负责把整个机构推上去而且还不能影响副翼和升降本来的位置,挺复杂。能逼死现在的机械设计狗。原谅我懒得爬阁楼,要不就拍照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