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自稳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8-01-11):
飞控已解锁,测试控没有问题,但是把飞机左右侧倾来看飞控的修正的时候觉得修正是反的?
就是把飞机左侧倾斜(左机翼在下,右机翼在上),飞控会让左机翼的副翼向上,右机翼的副翼向下??这样不是更向左倾了么?
飞机向右倾斜同样。
打杆控制左右,副翼的动作是对的(向左打杆,右机翼副翼向下,左机翼副翼向上)
请教?

网友A:
飞控里有个参数要改下 自己查看下教程吧

网友B:
网上看详细教程,调整好了非常好飞,

网友C: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改:
试一试 rc1_rev = -1, rc6_rev = -1(如果另一个副翼接在 RC6 通道上面的话).

网友D(2021-08-01):
设置一下飞控安装方向,设置180度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