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室内神器 hbs-s80

楼主(2018-01-11):
上次的是一个hbs-80的带遥控器版本,,发现速度太慢,,,不够灵活,,已经满足不了我了,,不过,动力方面还是很满意的,这次,听说hbs-80出了一个f3的版本,,正是我所需要的!!!,第一时间就折腾了一个!,,因为上次的是8520电机,这次就换一个820电机试试看。。想试试组装这台机,所以选的散件版本这次是散件版本,,让我们一步一步来~~~~先把电机跟桨,,装在机架上,, 电机分正反,桨也分正反哦,,然后,拿出飞控,, 我选的是不带接收机的,,因为,我的是乐迪遥控器,还有不集成接收机可以接bb响~~~  然后,把飞控拿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飞控的做工还不粗,,整个板子都非常好看~~加上橡胶圈,, 然后装在机架上假组一下,,, 还不错,,低调,沉稳,,然后拿下来焊电源线,,, 这个飞机的焊盘,,基本都是孔的,建议大家可以过孔上锡,,稳定好看,焊盘比较安全些,,接一个插头线给图传用~~~~,,, 这是,sbus接收机的接法,,非常简单,, 焊完就是这样,, 然后勒,,把飞控板装在机架上,电机插头插好,,,就可以调地面站啦~~先把端口设置好,, 这是sbus接收机的设置 我不飞自稳,所以就把加速度给关了,,可以不学我,,ACC开头的就是加速度计的开关,,下面这个学着我来就行, 记得点保存,,然后,,就是模式页面的设置 接着,,,把图传的插头插好,,飞机壳子盖上,,就可以起飞咯~~~~~

这款飞机,和上次那个带遥控器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首先,f3,速度快了许多也灵活了许多,,比较适合老鸟玩一些,可以各种翻滚啊,,钻障碍啊等等,,还有,这次是820的空心被电机,比上次8520的重量轻了一些,,爆发力好了一些,电机稍微温热,,搭配送的两块高能450mah的电池,续航4分钟左右,,动力各方面等等,整体来说还不错,,  这个图传用的也是和上次一样的275图传,,可能是f3速度快的原因,,在逆光的时候路不太清楚比较容易撞墙  这个有点不好,,其他方面都不错,对了,,这次换了黑色的机架,,好看了许多,,
超级耐炸~~~~
后面会有飞行的视频,,有炸鸡,,,,谢谢大家,,不要喷我

楼主: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网友A:
请问翻滚在哪里设置?我左右打到底翻不过来,直接反扣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翻滚在哪里设置?我左右打到底翻不过来,直接反扣在地上。

你也是浩比特小飞机嘛

网友B:
这个飞机好飞不,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好飞不,性价比怎么样

挺满意的小机器,动力续航都不错,价格,,也不算太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浩比特小飞机嘛

嗯,也是f3飞控

网友C:
为何我接收机那一项,动遥控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也是f3飞控

把rate 调高一些,飞高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我接收机那一项,动遥控没有反应?

你是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ppm还是sbus还是ds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ppm还是sbus还是dsm

sbus  x9d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  x9d

x9d的话,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at9s,,,你可以问问看大神看懂不懂,还有网上一些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rate 调高一些,飞高一些试试

哦,飞很高了,贴着天花板了,可能是rate不够,我试试。

网友D:
不错嘛

动力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嘛

确实不错,比615好太多了

网友(2018-03-01):
学习了 感觉比无刷有乐趣

网友:
请问这机能使用便宜点的控吗,几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