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8-01-11):
450电直机的配件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A:
不一定,不同品牌、型号有部分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不同品牌、型号有部分区别的

那有哪些部件是通用的?

网友:
大桨,尾桨

网友:
大部分通用

网友:
一般都通用。

网友B:
你就买主流的   基本都通用。  PS:X3虽然也是450级别  但是不通用哦。  富丽  亚拓  飞越   都通用(大多数易损件)

网友:
买冰人升级件时注意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哪些部件是通用的?

450pro几乎都是通用要不怎么有万国牌的,旋翼头有dfc和fbl      尾波轴传皮传,其它想不出那不一样了。

网友:
上450pro就行了,通用度最高,买冰人空机组装最好。

网友:
他们说的是飞越450 pro v2 680那个

网友:
450大桨有360mm和325mm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所以买配件的时候心里没底,毕竟不熟悉,选好的配件挨个问商家是否通用。比如那些金属升级件,其中头罩卡扣和尾舵机座没有450ProV2的,我选的是450Pro的,商家很诚实,明确说这两个我不能用,可是我觉得应该是通用的,因为从图片上看外观几乎一样,假如不通用也不会差太多,可以适当休整肯定能用上。
配件到手后,却发现尾舵机座完全是一样,没有任何差别

头罩卡扣安装孔稍有偏差,孔距差不足0.5mm,用什锦锉稍微修整一下螺丝孔就顺利装上

网友:
市面上的450Pro 都是仿的亚拓都能通用
就是要注意分尾传动。皮带的和齿轮的。这个不会买错
旋翼头分FBL和DFC,那个连杆是不一样的
再就是大齿有直齿和斜齿
其他都一样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C:
我一向不认为金属件就是升级件。我只认为金属件就是好看点而已。楼主可以去看看LOGO的飞机。浑身都是塑料,甩亚拓100条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哪些部件是通用的?

主要不同处我圈出来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向不认为金属件就是升级件。我只认为金属件就是好看点而已。楼主可以去看看LOGO的飞机。浑身都是塑料, ...

严重同意,有很多金属件就是为了骗钱,还不如塑料件好用。

网友:
金属很多都是因为量少开模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不同处我圈出来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谢谢  谢谢  这下明白多了

网友:
我就追求通用,所以还不会飞就入了2个一样的飞越2手450Pro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向不认为金属件就是升级件。我只认为金属件就是好看点而已。楼主可以去看看LOGO的飞机。浑身都是塑料, ...

许多金属件本质上确实算不上升级零件,可是金属件价格高啊,怎么说也不能叫降级件吧。另外,铝合金件成型工艺好,精度高,强度高,这几项塑料件是比不了的。大量用塑料件唯一优势是成本,小塑料件注塑成本极低,而相对来说铝合金件就高多了

就说这个十字盘导板,照理说飞越的注塑件精度已经很高了,可还是有塑料件特有的问题,弹性形变严重,脱模后收缩变形,这个十字导板其实都不垂直,不足90度

网友:
买之前问一下商家是否兼容,确定兼容了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许多金属件本质上确实算不上升级零件,可是金属件价格高啊,怎么说也不能叫降级件吧。另外,铝合金件成型 ...

所以做模具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就买主流的   基本都通用。  PS:X3虽然也是450级别  但是不通用哦。  富丽  亚拓  飞越   都通用(大多 ...

飞越大齿不是150t吗?而富丽是121t,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大齿不是150t吗?而富丽是121t,咋回事

直和斜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