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楼主(2018-01-11):
求问各位老前辈们,遥控器的接收机对电池的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
要求大了,一般5v

网友:
看接收机的技术参数,5V通通支持,一般的电调也是5V。不用纠结。飞直机和喷子就要查询接收机最高耐压,各品牌都不一样。5伏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必须的呀  5V左右,4.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呀  5V左右,4.8-6

那我的11.1v锂电不能接上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11.1v锂电不能接上去啊

肯定不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的

但是我发现锂电最低就是7.4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发现锂电最低就是7.4v啊

接收机不是直接接电池,需要接电调,然后从电调输出5v电压

网友:
通过UBEC降压,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