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猫机架可以放多大电池

楼主(2018-01-12):
买了个机械猫机架,270还是250的 看是把电池塞进去的那种  想问一下有过这款机器的朋友最大可以放多少毫安的3s电池进去?因为我们这比较冷 想尽量飞的久一点不想光换电池

网友A:
3s 2200可以

网友B:
3s  2200mah 一下都可以放

网友C:
飞越 Tarot 機器貓穿越机用3s/2200很好換電池,套裝電機2204/1800kv電機+6吋槳,懸停13~15分,陪我飛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可以

好谢谢 这个规格的电池尺寸都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 Tarot 機器貓穿越机用3s/2200很好換電池,套裝電機2204/1800kv電機+6吋槳,懸停13~15分,陪我飛3年

好的明白了 最大就能这个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  2200mah 一下都可以放

多谢了哈

楼主:
是不是图传和摄像头连接的话还需要降压模块?

网友C:
裝機太久!印象中是不用!現時圖傳及攝像頭基本都支援寬電壓!你最好看看說明書!當時這機架好處是輕!就是不耐炸!電池在機腹!4根A柱容易變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裝機太久!印象中是不用!現時圖傳及攝像頭基本都支援寬電壓!你最好看看說明書!當時這機架好處是輕!就是不耐 ...

多谢讲解!

网友D:
那个机架非常辣鸡……建议不要用

网友(2018-04-18):
引用 网友D:
那个机架非常辣鸡……建议不要用

怎么讲?

网友:
这个机架,是不是特别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