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玩minicp的前辈吗,问题求救

楼主(2018-01-12):
最近把放置了2年的mini拿出来,虽然已经有些尘,但已经帮它清理干净了,买了一批电池和易损件重新飞起来。配件和电池到了以后马上插电调试了各个舵机一切正常,然后用手固定着试了下动力,依然像当年一样精力充沛啊。然后放地上试了下悬停完全没问题。切3d试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前后左右打大舵量就会突然掉高然后又恢复,小舵量就没掉高问题,请问有前辈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已经排除电池问题。麻烦前辈们指导下,虽然现在很少人玩直机,我还是希望一直坚持下去,现在出来工作有能力了,以后一定要入大机机玩。

网友A:
是不是有舵机损坏了呀?我原来飞机炸过一次,小舵量悬停没事,但动作大点一个舵机就抽导致高度猛然下降,后来换新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舵机损坏了呀?我原来飞机炸过一次,小舵量悬停没事,但动作大点一个舵机就抽导致高度猛然下降,后 ...

接电后静态试了下所有舵机,发现有响声,但是舵机反应正常

网友B:
楼主,我判断是你舵机齿扫掉了,有动手能力和华家的拔齿器的话换下齿轮就好了,论坛好多换齿轮的教程,我也收藏了一架mini cp,换了不下十套舵机齿的飘过

楼主(2022-02-17):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判断是你舵机齿扫掉了,有动手能力和华家的拔齿器的话换下齿轮就好了,论坛好多换齿轮的教程,我也 ...

谢谢,确定舵机有问题,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舵机架顶部那颗螺丝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