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et100 图传问题

楼主(2018-01-12):
请教大家,新买回来的kingkong et100,接电后,屏幕上画面都是横纹或者波浪水纹,是什么问题呢??电池满电,两个屏幕,一个眼镜都是这个样子,究竟什么回事呢?

网友A:
曝光过度 或者被干扰了 或者离的太近了

网友B:
加个滤波或者电池单独给供电试一下

网友C:
也是上周刚入的et100 有少许波纹,后来把接收机离图传天线远点,接收机天线也从新弄了弄 就没有了。我是天地飞7的sbus, 450mah真不耐飞 50%油门起飞,不过小机机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上周刚入的et100 有少许波纹,后来把接收机离图传天线远点,接收机天线也从新弄了弄 就没有了。我是天 ...

太感谢啦感动啊。我用的天地飞ppm,发现遥控除了2、6、7有反应,其他通道没反应,你知道为什么吗?天7天8控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感动啊。我用的天地飞ppm,发现遥控除了2、6、7有反应,其他通道没反应,你知道为什么吗?天7天8 ...

你设置为固定翼没,设置了的话,再看看陀角设置和辅助微调设置是不是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曝光过度 或者被干扰了 或者离的太近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滤波或者电池单独给供电试一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1:N P制式 有转换吗  可以手动把显示器切到N制            如果处理不了 可以联系经销商发回kk 工厂 测试, 如果是kk 问题,免费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上周刚入的et100 有少许波纹,后来把接收机离图传天线远点,接收机天线也从新弄了弄 就没有了。我是天 ...

450电续航多久?

网友:
3分钟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 系统限制: 10 到 35000 字节

网友D(2018-05-16):
问题 解决了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 解决了  吗

寄给厂家,一个星期后寄回,问题解决
但飞了两次后,发现固定电机的两颗螺丝没了,自己另外加上去发现螺丝孔是滑丝的,无奈上胶水

网友:
我的也这样,得插把4-6次,画面才能固定住。然后飞到第4块电池的时候,2、3分钟就开始有波纹,而且消不掉了。我的是ET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