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楼主(2018-01-12):
求问各位老前辈们,11.1v的锂电能接上
遥控器
么.遥控器接收机对电压有要求是什么意思??据说接收机的电压必须控制在5v左右,照这样说那11.1v的锂电就不能接上去了吗?

网友A:
遥控器要分发射机和接收机,发射机电压要看说明书,接收机电压 一般5V, 需使用降压模块。有很多电调会自带5v降压输出,没有的需另外买

网友B:
普通电调输出是5伏,电机输出不用考虑,部分可以使用高压,目的是舵机的性能会更好。新手不用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