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900mAh 能带动不?

楼主(2018-01-12):
5V 900mAh的电池 用来同时带这两个小风扇,能带的动不,风扇上面写着5V 0.31Amp,大概能用多长时间呢?

风扇

风扇

网友:
理论上1.5小时吧

网友:
上电计时最准确

网友:
0.31Amp就是310ma,可以算出三楼所给答案。

网友A:
这种电机推力太小了,没有动力价值。

网友:
装电调上散热?

网友:
这个是散热扇吗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推力太小了,没有动力价值。

人家可能是用来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