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骨图纸是可以自己画的

楼主(2018-01-12):
材料白纸,电脑,笔
纸张要薄,要好,这样透光好。
第一部,先想好要做多大的船,再从网上下载的图纸放大你要的大小,照着画就好

小小的瑕疵没有关系,蒙皮的时候注意调整就好。
我已经做了条黑珍珠号,可以去看我的贴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作帆船时也用过很方便的而且大小任意可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作帆船时也用过很方便的而且大小任意可调

你可以直接在在电脑上量出参数的啊   这样描不准的  看图软件有的会携带网格比例坐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在在电脑上量出参数的啊   这样描不准的  看图软件有的会携带网格比例坐标的

我是把图纸上的线型图拍照后输入电脑,然后在电脑屏幕上调整大小合适用透明纸描绘。

网友C:
还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牛逼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作帆船时也用过很方便的而且大小任意可调

同道中人,英雄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在在电脑上量出参数的啊   这样描不准的  看图软件有的会携带网格比例坐标的

PDF不会啊,不会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图纸上的线型图拍照后输入电脑,然后在电脑屏幕上调整大小合适用透明纸描绘。

主要是不太懂软件,是PD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这样

是啊,最开始想做模型时苦恼没图纸没材料,吃雪糕的时候看到侄子在写作业,就想到了,
材料也有了,就是雪糕棒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方法和以前用蓝印纸复写差不多。

打印PDF文件中有选项的,可以调节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方法和以前用蓝印纸复写差不多。

打印PDF文件中有选项的,可以调节大小

叫我动手可以,电脑,呵呵

网友(2018-02-21):
有图就简单 photoshop一下 网格坐标加上 出图就好了

网友:
我要是 没看错的话 这是一张 丽娃 意达拉玛 的 图吧? 这张图 我之前按1比1 打印出来,复在层板上 搭出来的船体 尺寸 有问题,很多 地方 线条  不连贯,大概是  图纸 在扫描时 可能 尺寸 有偏差

网友(2018-04-08):
我以前也这么敢过

网友(2022-05-12):
哪里有这种图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