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的k110,120混搭2s飞机。

楼主(2018-01-12):
顺便吐槽一下某金属齿舵机,新买四个飞不到20电,全部卡齿,垃圾。

楼主:
大家不要迷信什么狗屁金属齿舵机啊,银燕的9251就很好。

网友A:
换尾电机貌似好麻烦

网友B:
买3013的舵机壳换上,应该可以解决,3018壳太辣鸡。

网友C:
这用的1s还是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3013的舵机壳换上,应该可以解决,3018壳太辣鸡。

的确,原装壳可能开孔精度不够,稍有一点虚位就卡齿,仔细研究了一下,装舵机臂那头不能盖紧,留一点点孔隙,装马达那头要按紧,这样反而齿轮很滑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的1s还是2s

两台都是2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尾电机貌似好麻烦

换尾电机好像不麻烦啊

楼主:
给大家普及一下,9251这个舵机装载,120上真的会抖动。

楼主:
奇怪,装在改2s的110上,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感觉金属齿的一点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原装壳可能开孔精度不够,稍有一点虚位就卡齿,仔细研究了一下,装舵机臂那头不能盖紧,留一点点孔 ...

我的3018都换了3013的壳,效果非常好,而且3013的外壳要结实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018都换了3013的壳,效果非常好,而且3013的外壳要结实许多。

求链接或者关键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或者关键词

某宝龙家

网友:
求110改2s的详细步骤,刚好120接收板坏了一个,也想改个110主板玩玩

网友C:
主要是尾电机不太明白怎么改,用2S电调bec输出5V给110主板,尾电机直接插主板的话就是5V供电,应该是锁不住的,像120主板使用2S直接供电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尾电机不太明白怎么改,用2S电调bec输出5V给110主板,尾电机直接插主板的话就是5V供电,应该是锁不住 ...

你问我就对了。说实话我改2s走过好多冤枉路。各种降压模块一大堆。没有一个方案是让我满意的。如果你现在有110,改s很简单。按照120的设计思路去改。改出来的效果比120还好飞。

楼主:
等我吃完晚饭,一会跟你说。绝对毫不保留。

楼主:
你有2s电调就更好办了。只需要改尾马达的供电了。如果是用110的原装电调。还需要把7805三端稳压管与476A钽电容补上。别的什么都不要动,电调方面就可以。马达供电这一块,一端接电源7.4V,另一端单插MOS 接入口,我发了图片,你看一下。(注意别插错,差错的话就是7.4伏直接给主板供电了。虽然主板不会烧,但舵机很容易烧,顺便说一下,7.4伏直接给主板供电是可以的,接收主板不会烧的,因为主板有3.3伏的稳压管专给芯片供电的。)搞完这步就到了关键点。这个时候如果你飞机上电。尾马达会有微转。而且很容易烧主板与舵机。原因是7.4V电压经过马达通过一个二极管又回到主板的正极,主板电压变成了6.4V左右,这时受马达转动的影响主板的电源变得非常不干净和平稳。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主板两个红蓝灯闪烁。好了,既然我们知道原因就对症下药。目前我的改法是直接把主板上的肖特基二极管摘掉就可以了。这样改是为了不在主板上大动干戈,如果想完美像120主板上的电路一样的话。需要在主板上切断主板供电与马达正极的所有的关联。然后在马达正极处直接引线到电池的正极,再叠焊一个mos管,这样尾马达供电这一端的线路就改装完毕了。打字好辛苦,写的漏的不明白的可以再问我。老鸟可以略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018都换了3013的壳,效果非常好,而且3013的外壳要结实许多。

你原来用也是这款舵机吗?换了舵机壳对安装有没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2s电调就更好办了。只需要改尾马达的供电了。如果是用110的原装电调。还需要把7805三端稳压管与476A钽 ...

感谢感谢,看来还是挺复杂的,你现在采用的是去掉肖特二极管的方案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我现在有银燕的12a电调,应该拆肖特二极管比较简便吧?

网友C:
第一张图的接线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银燕的12a电调,应该拆肖特二极管比较简便吧?

己飞好几十电,目前没发现有任何影响,锁尾杠杠的。建议用120机身改,价钱跟110差不多,这样可以把舵机也更换成ES9251 ,尾电机换成8520 。原装720电机根本扛不住,110机身改2s电池仓很疼蛋。在2s的高转速下。110舵机虚位也变得很明显。如果你用110的主马达,遥控器油门要调低,不然转速很吓人的。

网友C:
我就是用的120机身,但是不是搞电子的,这些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现在也就是玩模型才学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的接线没有看懂

这张看清楚了吧,那两根线就是接马达的,我用的是转接头。马达的一端线插主板接口的右边(按图片的方向)。另一边接电池的正极。你如果用110的机身改的话。马达电源端需要在电调里接出来。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有这么几个,一是2s电调的BEC输出是不是直接插主板上。
二是尾电机的正负极接法,是不是正极接到电池正极,负极接插座?
以上完成了再拆掉那个肖特二极管就完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的120机身,但是不是搞电子的,这些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现在也就是玩模型才学的焊接。。。

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集广思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原来用也是这款舵机吗?换了舵机壳对安装有没有什么影响?谢谢。

没有影响,大小尺寸都是一样的,直接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有这么几个,一是2s电调的BEC输出是不是直接插主板上。
二是尾电机的正负极接法,是不是正极接到 ...

为防出错,先拆主板二极管。电调bec输出直主板,但要注意线序,也就是正负极,还有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有这么几个,一是2s电调的BEC输出是不是直接插主板上。
二是尾电机的正负极接法,是不是正极接到 ...

其实马达不分正负的,只分正反转。按实际情况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影响,大小尺寸都是一样的,直接装就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马达不分正负的,只分正反转。按实际情况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好的,这就准备收个110主板干起来了
还有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尾电机这种有刷马达不是通过正负极电压差来调速的吗?
也就是说你的接法改成一头接电池负极,一头接主板右边的口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这就准备收个110主板干起来了
还有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尾电机这种有刷马达不是通过正负极电压差来调 ...

主板上的mos管就是控制尾马达压差的,这个mos管又由主板上的单片机来控制。按照我这个方法改,保证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这就准备收个110主板干起来了
还有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尾电机这种有刷马达不是通过正负极电压差来调 ...

一头接电池的正极,不是负极。一头接主板接口的右边。注意看我的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头接电池的正极,不是负极。一头接主板接口的右边。注意看我的图片。

是的,我明白你的接法,我就是好奇为啥他要采取和正极的电压差来作为尾电机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明白你的接法,我就是好奇为啥他要采取和正极的电压差来作为尾电机的输入

这个你要问伟力的工程师,我解释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要问伟力的工程师,我解释不明白。

这是我想当然了,拿120的主板做了一下实验,发现尾电机插座左边的插针一直是电池正极电压,右边是随信号变化的电压,为你的付出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想当然了,拿120的主板做了一下实验,发现尾电机插座左边的插针一直是电池正极电压,右边是随信号 ...

如果你懂一点电路的话,就应该看得出我这种改法跟120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二极管与小电容,其他无异。总结归纳其实很简单,就两点:一,拆掉主板上连接尾马达端的二极管。(其实同时拆掉那两个二极管也没有关系的)二,尾马达左边的那根线(以我图片为准)拔出连接电池电源的正极。就这么简单,如果还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别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

谢谢,航模折腾漫漫长路,慢慢前行。都是爱瞎折腾的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懂一点电路的话,就应该看得出我这种改法跟120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二极管与小电容,其他无异。 ...

改的方法是明白了,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120主板上尾电机输出是叠焊了两个mos,110的主板不需要改造吗,驱动电压或者电流会不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方法是明白了,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120主板上尾电机输出是叠焊了两个mos,110的主板不需要改造吗, ...

正确改法是最好叠焊一个增加电流,有条件也把特肖基二极管并联焊在尾马达两线之间,注意二极管正负极。有符号那一头是正极,接7.4伏。二极管是保护mos管的,我懒得折腾,也有备用管,管子烧了我可以分分钟换上。所以我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航模折腾漫漫长路,慢慢前行。都是爱瞎折腾的人。

哈哈哈,对于我这种不懂电路的,只能做大佬的大腿挂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改法是最好叠焊一个增加电流,有条件也把特肖基二极管并联焊在尾马达两线之间,注意二极管正负极。有 ...

知道了,这我就有数了

网友(2020-02-01):
大神,我在国外论坛看到另一种k110的2s 改法,您看看可行否。简单移除二极管旁边的一个0ohm电阻,就可以2s供电 B+,B-了,主板逻辑电压通过电调口5v提供。
论坛上传图片不了暂时,只好文字讨论了。

网友(2021-10-11):
楼主:请教一下,120用银燕的9251也可以么

网友:
全世界都在找K120舵机,我闲鱼的K120替换舵机无人问津,尺寸一样、速度一样但耐炸百倍,只是插头要多一个转接口,有现成的5元一个,我自个用的爽
我最近大半年都在玩大机,没心思打理这些小机小生意,曾经有群叫我赶紧抛售伟力的东西,幸好没听,这些都是我最增值的固定资产,K110主板都卖到140多一块了,我还有50几块呢,

我不懂电路,但非常钟爱麦克斯韦方程组,潜心研究四五年了,基础理论离实用那是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不过这也不妨碍我喜欢麦克斯韦,喜欢钻研矢量微积分,vector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