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发动机

楼主(2018-01-12):
有哪位模友用过rcgf的15CC发动机,能否评价一下是否好用?有想法入一个。

网友A:
朋友你好我入手快一年了,飞得少最近才调好,是我为了减轻重量,用了别的cdi导致怠速不稳,中速咳嗽,在网上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用回原来的CDI就正常了,和网上其他朋友说  的一样,油门差不多推到一半就是最大转速了,现在终于用得很好了!是值得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我入手快一年了,飞得少最近才调好,是我为了减轻重量,用了别的cdi导致怠速不稳,中速咳嗽,在网 ...

谢谢。我也是为了减轻重量。15cc还是有点大了。准备改成10cc的。

网友B:
我用的10CC,无论怎么调,高低转速都跟说明书不一样,怠速最低2000转(说明书1700转),高速7800转(说明书八千多)。感觉拉力应该在3kg左右

网友C:
我用过,感觉还很不错,有高速,怠速也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0CC,无论怎么调,高低转速都跟说明书不一样,怠速最低2000转(说明书1700转),高速7800转(说明书 ...

怠速2000是不是有点高了?能停住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感觉还很不错,有高速,怠速也很稳

那就弄个试试

网友:
小排量汽油机油门线性不太好,汽油机还是20cc起步比较适合

网友:
如果玩汽油机还是建议20cc以上的才好

网友:
我的怠速145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