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板机可否只使用副翼来做混控?

楼主(2018-01-13):
做了架米格21板机,发现从911接受机连接到尾翼,碳杆太长,想向前辈们求教可否只连接副翼来实现三角混控?
如下图

网友A:
水平尾翼不用一起吗

网友B:
副翼怎么控制升降?

网友C:
1、要混控就要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
2、副翼太靠近重心,用混控来控制升降舵效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尾翼不用一起吗

你好,我想用2个控制面来混控,就像纸飞机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怎么控制升降?

你好,在我想象中,类似于纸飞机或者幻影2000那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要混控就要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
2、副翼太靠近重心,用混控来控制升降舵效不明显

你好,感谢前辈的答复。911接收板刚好集成2个舵机。看来还是想办法连接水平尾翼来混控了

网友:
你用遥控手法来达到混控的效果:遥杆X形状操控就是混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用2个控制面来混控,就像纸飞机那样

就是三角翼,跟那种kt板的苏27一样的

网友A:
先照你的想法做出来看看能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照你的想法做出来看看能不能飞

好的前辈

网友:
可以只用水平尾翼,副翼打升降会反效,但是尾翼打滚转差动没有问题。
把舵面装尾翼上当副翼使

如果只副翼就要把水平尾翼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