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inav固件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8-01-13):
喜欢用穿越机远航,最远三公里不到,但是频繁的发现空中失去动力,已经有三架穿越机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次安装上了内存卡,打开日志功能,发现飞控尽然在空中死机了。
是死机了,并不是电调,也不是接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普遍存在的,所有cf固件和inav都存在。好多小伙伴说从来没遇到过,一直好好的,那是因为你没飞远而已,或者低空死机的时候以为撞在树枝上了,根本不会发现。
经过研究发现,接收机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会引起死机,模式通道在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会跳到某个奇怪的数字,飞控就没反应了,三架飞机都是飞远了,直接空中掉下来,情况吻合。
我也在论坛的固定翼区发过帖,好多小伙伴在飞远了,无法失控返航,直接炸鸡,就是飞控死机了。
这款飞控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不能抗震,有一点振动,飞机就像火箭,加速上升,今天测试差点放生了,太不靠谱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pix飞远航吧,软件的bug太多了

以下是死机最后一刻的日志截图,模式自动跳到一个奇怪的模式,当时高度还有23米左右

网友A:
gps呢?怎么没看到?你也太牛了,飞3公里,就推荐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呢?怎么没看到?你也太牛了,飞3公里,就推荐图传

刚刚炸掉,飞控死机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呢?怎么没看到?你也太牛了,飞3公里,就推荐图传

普通600毫瓦的图传

网友B:
自从玩了穿越才知道穿越fpv也很有意思。跟固定翼fpv完全不一样

网友C:
死机过程中osd显示正常吗?

网友D:
没失控返航也飞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机过程中osd显示正常吗?

重来不用osd,图传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失控返航也飞这么远

有失控返航的,死机了

网友E:
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F:
如何失控返航?有GPS吗?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G:
不用osd?那就只能在熟悉的的地方飞了,不然会迷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osd?那就只能在熟悉的的地方飞了,不然会迷路的

每次起飞,先环顾四周,找标志性地标,然后飞,就不迷路了,还要注意太阳位置,万一飞机掉了,还能找到大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失控返航?有GPS吗?用的什么飞控?

都有的,f4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遥控器?

和遥控器无关,所有遥控器都会引起死机

网友H:
死機內存還會紀錄嗎?
我只用bf沒發現過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死機內存還會紀錄嗎?
我只用bf沒發現過問題

不记录了,最后高度20多米,就没记录了

网友H:
陶兄有試過全手動嗎?
inav GPS下可以不開自穩嗎?
開自穩及GPS下才會死的話那無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陶兄有試過全手動嗎?
inav GPS下可以不開自穩嗎?
開自穩及GPS下才會死的話那無解了

inav可以全手动,死机和gps无关,和返航也无关,估计用这个固件飞远航的人没几个,没人遇到问题

网友:
cpu 负载高么

网友I:
可能是inav对f4的支持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玩了穿越才知道穿越fpv也很有意思。跟固定翼fpv完全不一样

秀操作

网友:
这是一个大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炸掉,飞控死机引起的

怎判断是飞控死机? 有纪录吗?电压怎样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样好危险吗

网友J:
太牛了,远航还是pix吧, 但我有一次测试极限距离, 飞机飞了1.6公里后就没回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遥控器无关,所有遥控器都会引起死机

我是说你飞3公里,什么遥控?加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牛了,远航还是pix吧, 但我有一次测试极限距离, 飞机飞了1.6公里后就没回来

查清楚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你飞3公里,什么遥控?加功放?

华坑遥控器,没到三公里,两公里多,在农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inav对f4的支持并不好

f4 f7 f3都死机,掉了三架了,一个状况

网友K:
有没有发现会上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发现会上锁的情况

没发现

网友L:
系统(固件)BUG反映给作者

大多都是近场飞行,没有体现出来,试试打杆时拔掉SBUS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M:
f3f4f7目前对bf和cf固件支持度最好,或者我说反了就是bfcf固件支持f3f4f7最好,其他就真的算了,都是要当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M:
f3f4f7目前对bf和cf固件支持度最好,或者我说反了就是bfcf固件支持f3f4f7最好,其他就真的算了,都是要当小 ...

估计你说的对,固件还需要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系统(固件)BUG反映给作者

大多都是近场飞行,没有体现出来,试试打杆时拔掉SBUS看看什么情况。

不反馈了,换飞控算了

网友N:
关注,楼主最好吧log截图,因为我也出现失控现象,当时没插卡做记录。但是我肯定飞控有问题,才200米,osd显示没办法进入rth模式,试过关控也不行,不停乱飞乱切换模式。飞机正常飞过不到10个起落。空旷地带。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8352344/

外环路绿地,直升机参数没调整好,参数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注,楼主最好吧log截图,因为我也出现失控现象,当时没插卡做记录。但是我肯定飞控有问题,才200米,osd ...

死机最后一刻,模式跳到很奇怪的模式,然后没有记录了。当时高度2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注,楼主最好吧log截图,因为我也出现失控现象,当时没插卡做记录。但是我肯定飞控有问题,才200米,osd ...

你用的解锁方式是开关解锁的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外环路绿地,直升机参数没调整好,参数有点大

Esky这机参数相当难调,虚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Esky这机参数相当难调,虚位太大了

没有难调的飞机,你啥时候去外环路?带上电脑,我帮你调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有难调的飞机,你啥时候去外环路?带上电脑,我帮你调

循环螺距有1.5度虚位
最近K8换成spF3(那个spF3的帖子是我写的),正在重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循环螺距有1.5度虚位
最近K8换成spF3(那个spF3的帖子是我写的),正在重调参数。

会不会死机?
建议你换直升机,亚拓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死机?
建议你换直升机,亚拓的

betaflight固件,用到今天还没有死机过。

Esky这机拿来实验了。大机手头有一架X3,不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O:
betaflight固件,用到今天还没有死机过。

Esky这机拿来实验了。大机手头有一架X3,不怎么飞。

等你改装大飞机

网友P(2018-03-28):
你可以降低遥控器功率 近距离测试一下 是不是因为遥控信号不稳定造成的,另外 你掉了3架都是怎么找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可以降低遥控器功率 近距离测试一下 是不是因为遥控信号不稳定造成的,另外 你掉了3架都是怎么找回来的? ...

是掉了三架,是找不回来了,有一架定位在人家家里

网友:
INAV 固件用在多轴上 官网要求必须带罗盘气压计和GPS ,但固定翼就只要GPS就可以

网友J(2018-05-09):
引用 楼主:
查清楚原因了吗?

陀螺仪有问题对震动太敏感,改6050陀螺仪就可以了

网友Q(2019-01-06):
inav 自動上鎖情況,全世界都有發生,一般出現在3至10公里就會出現,包括我在內,問題我還未知解決方法,但好似只有frsky出現這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Q:
inav 自動上鎖情況,全世界都有發生,一般出現在3至10公里就會出現,包括我在內,問題我還未知解決方法,但 ...

问题已经解决了,取消arm开关

网友R:
我的f4飞控刷bf,试过几次可能时死机,穿越机直线下坠,找回来,电量没问题,重新解锁又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陀螺仪有问题对震动太敏感,改6050陀螺仪就可以了

请问到2.0.1的版本还是不能用开关解锁吗?不然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f4飞控刷bf,试过几次可能时死机,穿越机直线下坠,找回来,电量没问题,重新解锁又能飞了。

那是接收到错误指令了,接收到加锁指令,所以会下落,这个飞控有这个毛病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是接收到错误指令了,接收到加锁指令,所以会下落,这个飞控有这个毛病

换好一点的f4飞控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换好一点的f4飞控能解决吗?

这是软件的问题,和硬件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软件的问题,和硬件无关

那还好。可以等更新软件解决。

网友S:
引用 楼主:
那是接收到错误指令了,接收到加锁指令,所以会下落,这个飞控有这个毛病

会不会是摇控pwm乱跳 ,引发模式错乱 ? 这现象在早几年前apm用某些摇控, 模式通道有乱跳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S:
会不会是摇控pwm乱跳 ,引发模式错乱 ? 这现象在早几年前apm用某些摇控, 模式通道有乱跳现象

对,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很多模友发贴求助, 我看了很多logs 有记录rc-in的都是第五通道有不正常跳动, 多涉及 华 的摇控及那个什么型‧号接收, 我看自己的,在不设换模式下, 第五通道是一条直线, 摇控真的很重要,稳定的pwm 就没有跳航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S:
当时很多模友发贴求助, 我看了很多logs 有记录rc-in的都是第五通道有不正常跳动, 多涉及 华 的摇控及那个 ...

等你飞到两公里外,所有的控都一样,这个飞控的问题是收到信号不检验信号是否完整就给飞控执行了,apm就没那个问题

网友(2019-02-11):
引用 楼主:
等你飞到两公里外,所有的控都一样,这个飞控的问题是收到信号不检验信号是否完整就给飞控执行了,apm就 ...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是不用解锁开关吗,还是换信号稳定的接收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