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s 继续折腾主板后置

楼主(2018-01-13):
舵机线延长,主电机线延长
主板固定在尾管上面,炸不到主板了,哈哈
好像整体结构都好看很多啊!

线太粗,手头没有细的,尴尬...

网友:
重心太后面了

网友A:
不错不错 用了啥主板    不过尾巴本来就脆弱了 加了主板  你不飞3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用了啥主板    不过尾巴本来就脆弱了 加了主板  你不飞3D么

这动力弱摔不坏这碳纤杆子...   用的ncps主板

楼主:
哈哈,这个我肯定考虑在内了,重心就在主轴上

网友:
不考虑换无刷么

楼主:
暂时不考虑...  以后可能会换那个原厂无刷什么的

网友B:
这碳杆只能说摔不断,很容易裂开,会产生震动,换了很多了,不敢玩驰远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碳杆只能说摔不断,很容易裂开,会产生震动,换了很多了,不敢玩驰远的东西。

我这原来是ncps,地平线的机械部分太烂了,才移植的驰远,驰远的非电子部分是我用过最舒心的了...

楼主:
哈哈哈,的确真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碳杆只能说摔不断,很容易裂开,会产生震动,换了很多了,不敢玩驰远的东西。

哈哈,我吧主轴,尾杆空心部分全部灌满了502.。。。百炸不裂了

网友:
这个改法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吧主轴,尾杆空心部分全部灌满了502.。。。百炸不裂了

**,真的凶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吧主轴,尾杆空心部分全部灌满了502.。。。百炸不裂了

你真是十分机智。不过重量估计会增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十分机智。不过重量估计会增加很多。。。。。。。

其实主轴和尾管的内径很细的,挤一点点胶就灌满了,如果重量很敏感,也可以在轴的两头灌一点点,毕竟裂都是裂在两头受力处的。

其实我本来想的也是两头灌一点点,挤了一点点进去,才发现已经灌满了。

网友:
主板位置影响陀螺仪响应,这样改应该飞不了,比如原先的左旋就变成右旋了,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