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视频剪辑问题

楼主(2018-01-13):
朋友们剪辑4k视频都是用什么软件?我电脑播放4 k不卡,但是用会声会影剪辑的时候很卡,求推荐一款剪辑4k视频不卡的软件
谢谢了

网友:
你电脑不行吧!其他软件没这么多功能,也没这么好用

网友A:
专门剪辑和播放两个概念,你玩剪辑得非编主机,配置不够肯定卡
主流剪辑软件 也就 会声会影 vegas pr 这几个

网友B:
换电脑吧

网友C:
来晚了,不过你可以用pr试下做个代理,如果还是卡只能换电脑了,具体方法请自行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