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田宫 1/16 m26 前来报道

楼主(2018-01-13):
       心心恋恋的潘大头终于算是到手了,老田家大坦克果然经典不凡、做工精致、细节完美、让人爱不释手。迫不及待开苞验货,作为一个新手,硬是被满满一大箱的各种零部件弄懵逼了。。。翻开说明书,来回倒腾了几遍,算是大致了解了下组装流程,各种工具辅材照单采购完毕,等到手开工。
       我的问题来了,说明书中标识了电池部分的相关信息,7.2v 镍铬电池,,这货已经是近乎淘汰的玩意了,马掌柜家寻了一圈,寥寥无几。坦克店家说锂电瞬时电流过高,建议使用镍氢电池(格氏ACE 7.2V 4500mAh)。但是看坛里也有前辈使用锂电池,也是妥妥的。自己也看中了一款c数不高的锂电池(格氏ACE 7.4V4000MAH 25C),重点来了,如果使用这款锂电池,对电调主板等等电子元件有什么影响么?会出现电流或电压过大,烧毁电子元件(毕竟高了0.2v,看起貌似也高不了多少??)的情况吗?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这两款电池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放电电流如何计算呢,有什么计算公式么。。。谢谢
附上渣图几张。。

网友A:
锂电池2s满电8.4v呢,比镍氢高不是一点。不知是否有影响,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2s满电8.4v呢,比镍氢高不是一点。不知是否有影响,等大神解答。

1/16的吧???26的没听说过啊

网友B:
2S的锂电放心用  我田宫坦克全部都是用2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的锂电放心用  我田宫坦克全部都是用2S锂电

谢谢达达,如果上锂电的话,只要2s就行吗?现在手里有一块 7500mah 70c 2s锂电,可以用么?还是需要另买一块c数低一点的锂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达达,如果上锂电的话,只要2s就行吗?现在手里有一块 7500mah 70c 2s锂电,可以用么?还是需要另买 ...

这个我不好说哦, 我用的都是5000毫安 30C的

网友:
花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达达,如果上锂电的话,只要2s就行吗?现在手里有一块 7500mah 70c 2s锂电,可以用么?还是需要另买 ...

建议谨慎的好,70C放电太猛万一出事得不偿失。几千的车都买了不差25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谨慎的好,70C放电太猛万一出事得不偿失。几千的车都买了不差25C的电池。

是的,为了稳妥还是买了个4500mah的镍氢电池,70c是有点猛了

楼主:
马师傅家,3300

网友D:
c数乘容量是电池 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实际电流是电机决定的

网友:
也就是说就算100000c的电池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数乘容量是电池 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实际电流是电机决定的

谢谢回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电调对电池的放电大小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电调对电池的放电大小有什么要求么?

电机决定最大电流 电调必须能够承受这个电流 电池也得能承受这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决定最大电流 电调必须能够承受这个电流 电池也得能承受这个电流

明白了,谢谢亲

楼主(2018-03-13):
完工出厂

网友E:
车体颜色用什么油漆涂的这么深?还有车体前部上下盖很合体,没有缝,难道版件改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车体颜色用什么油漆涂的这么深?还有车体前部上下盖很合体,没有缝,难道版件改良了?

也没有左高右低   左前第一个负重轮不着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体颜色用什么油漆涂的这么深?还有车体前部上下盖很合体,没有缝,难道版件改良了?

用的说明书中标注的油漆标号颜色,板件还是原来的板件,车体前部上下缝隙本来也是有的,其他都挺好,这个缝隙看起来实在太难受,就自己动手改进了一下,利用履带侧板的金属连接件进行弯折,作为内村,外面分别用螺丝固定车盖上下部分。购买诱导轮升级件可以解决第一对负重轮不着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没有左高右低   左前第一个负重轮不着地现象

用的说明书中标注的油漆标号颜色,板件还是原来的板件,车体前部上下缝隙本来也是有的,其他都挺好,这个缝隙看起来实在太难受,就自己动手改进了一下,利用履带侧板的金属连接件进行弯折,作为内村,外面分别用螺丝固定车盖上下部分。购买诱导轮升级件可以解决第一对负重轮不着地的问题。左高右低不一样的问题本来也是有的,需要自行手动打磨负重轮金属件(连接负重轮的那个铁棍子,与车体金属固定槽的位置),过程简直让人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