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胶 可以粘合轻木吗?

楼主(2018-01-13):
如题    在线急等

网友:
用白乳胶

网友:
ab胶太脆了,过于黏稠,不适合轻木。用木工胶,白乳胶。

网友:
沒問題,放心用吧,我所有飛機都是用AB膠黏合的,非常好用.

网友:
502,白乳胶,ab胶,不同的位置用不一样的胶水,。

网友:
白乳胶最好但要好几天才干

网友A:
热熔胶也可以,

网友:
可以。。。我是没空隙的。401,木工胶。。。。有空隙的。就AB胶,
热融胶

网友:
感觉环氧树脂比AB胶结实一些。可以用在局部需要特别加强的地方,其他地方502搞定。

网友:
轻木小面积502足矣··大面积就白乳胶吧··

网友:
太重,万一炸就没发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也可以,

我的天。。。用热熔胶粘轻木??

网友B:
AB胶可以是可以但是这个用起来比较麻烦吧,用完了就得调,一次又调不了很多,还是建议白胶,或者其实502粘轻木特别牢,就是一次定型,万一错了就很难改了。至于有说热熔胶的。。我觉得吧热熔胶真的只是外场临时补救措施,粘KT板,epo,eps应该用泡沫胶,用了热熔胶一来容易高温毁坏材料,二来很难做到美观,而且会增加不少重量还容易年久失修脱落。用热熔胶粘轻木更加是很难理解这种用法。。。这怎么能用热熔胶粘木料呢 粘不牢不说,一大块热熔胶粘在上面太吓人了,如果一架轻木飞机全部都用热熔胶粘,想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可以是可以但是这个用起来比较麻烦吧,用完了就得调,一次又调不了很多,还是建议白胶,或者其实502粘 ...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用热熔胶粘轻木??

我的电机架(木的)是这么粘的,当然白乳胶最好了

网友(2018-03-24):
重 用在特定部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