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用的迷你电调为什么可以用在固定翼上,怎么用

楼主(2018-01-13):
穿越机用的 迷你电调 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因为:都是电调
无刷电机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电调的驱动原理就是一样的,不论是固定翼还是多轴,用了无刷电机,就会用无刷电调。

一、需求——为什么要将穿越机电调装在固定翼上
1、降噪
有许多低端电调的驱动频率为8kHz,这个频率在人耳20~20kHz范围的中间,在飞行中该电调会使得电机发出刺耳的蜂鸣声其声音不仅仅传播的最远,还会造成一定危害(少数人出现头晕等情况)。穿越机电调采用的MOSFET的开关时间较短,驱动频率在16kHz甚至是22KHz以上,其噪音远小于电机运转发出的其他噪音。
2、效率
电调可以被理解成一个三相逆变器和一个降压模块,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化为三相交流电,其相位对应电机转动相位,调整油门量就是调整加在电机端的电压大小。 非同步整流使用的是续流二极管,存在0.3V的压降,输出电压越低,续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越长,效率的损失也就越大,小油门下续航时间缩短。而穿越机电调由于大多数采用响应很快的MOSFET,支持同步整流(也是使用同步整流驱动的固件),其续流损失只是MOSFET的导通内阻。在中小油门下,同步整流将显著延长续航时间(已知BLheli-S电调都是同步整流)。
3、响应
因为穿越机的姿态改变也是靠改变电机输出来控制的,所以说电调必须响应迅速,否则穿越机难以操纵。固定翼使用舵机转向,对电机响应速度要求不高。在对电机响应要求高的场合(如3D飞行)可以将穿越机电调装上去。
4、可靠性
固定翼电调有很多都集成了个BEC,其质量难以保证。指标虚标200%甚至300%以上。比如某款30A电调其集成BEC标称5V2A,实测5V输出2A只能坚持16秒然后无输出,5V0.6A输出才能够持续,但是电调滚烫(虽然电机无输出),所以说根本就不可能在电机满载时还以一定功率BEC输出。其原因是舵机大多数时间都不是一直动作的,所以说虚标了大多数人也不会发现。我飞3D同时动舵机和加大油门,接收机电压明显偏低(从5.2V降低到4.6~4.8V)。
二、问题——为什么不能像装固定翼电调那样将穿越机电调装在固定翼上
1、虚标
穿越机电调存在虚标现象。解释如下:穿越机的飞行速度变化非常大从0至上百km/h,其螺旋桨相对气流变化也很大,电机的复杂也因此变化较大。在速度增加时螺旋桨相对气流的迎角下降,螺旋桨载荷下降,推力下降同时电机的电流降低。这就意味着假如飞行速度为0突然推满油门电机若电流30A,在加到极速时电机可能只有18A。如果装机时进行地面测试而不试飞,就会因此造成误差。奸商可以用一个20A的电调标一个30A出来,利用上文解释的原理。
2、散热
就算你选用的穿越机电调没有虚标,也要考虑到其在设计时的工况是风冷——位于螺旋桨气流中。而固定翼电调虽然也有风冷(比如机舱的气道等)但是其风速较低,就算是飞行速度也小于螺旋桨气流速度。在相同的做工下,用于穿越机的电调额定电流会更大。
3、供电
穿越机电调不具有直流稳压输出能力,需要使用其他电源给接收机、舵机等设备供电。
三、操作——怎么将穿越机电调装在固定翼上
1、安装
为了确保散热,请将电调放置于螺旋桨正后方,如果这么做会增大阻力或无法这么做,那么请使用额定功率更大的电调。
当使用具有制动功能的电调时,确保螺旋桨能受到正反方向的扭矩而不脱落或出现其他故障,其瞬时扭矩可能远大于使用固定翼电调。
2、供电
当固定翼电调无集成BEC时,就要使用所谓的UBEC进行供电。UBEC本质上只不过是DC-DC的一种用途而已。DC-DC即直流电源模块,其输入和输出都是直流电,当输入电压在6V-25V之间 输出电压能够稳定在5V时就可以作为大多数固定翼的UBEC。所谓的航模专用UBEC水分很大,不仅仅价格很高还有可能使用的是易故障的山寨芯片。在选取电源模块作为接收机和舵机的电源时要注意几点。输入电压:当电池电压高于接收机和舵机输入电压时就要采用降压DC-DC,注意其输入电压范围要大于电池电压变化范围。输出电压:根据不同接收机和舵机的需求,相应调整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该电流是保证输出电压稳定的最大可持续电流,瞬时电流可能略大于额定电流。若你先前选用的固定翼电调集成BEC是5V2A(见需求可靠性一段)那么你选用2A输出的DC-DC一定没有问题。LM2596:该芯片支持2~6S电压降压输出 输出电流2~3A电压可调,优点便宜,缺点体积不够小效率中等。MP1584:2~6S输入降压输出,输出电流1.2A~3A(根据其它元件)优点是便宜(不比2596贵多少)体积小,缺点是调压元件较小要仔细操作。 MP2307:可以说是1584的升级版,同步整流 输出电流2A。注意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比1584小,不支持6S。
LTC3780:大功率升降压同步整流电源,可用于输出电压大于等于和小于的场合,效率高输出电流可达到10A,缺点是昂贵,体积大(功率大,其功率密度可不逊色于LM2596)适用于直机等大耗电场合。LM317:线性电源,效率较低体积较大不建议使用。7805、AMC1117—5.0:线性电源恒定5V输出,效率较低电流很小,体积非常小。适用于接收机和舵机额定电压不同的场合,用它给接收机供电,另一个DC-DC给舵机供电。
3、调试
穿越机电调的可调的设置比固定翼电调更多,有些设置要注意,否则固定翼可能不能发挥最佳性能。
启动功率:调大以加快提速,若卡顿则调小,若反扭太严重也可以调小以改善操控性。
定速:固定翼无需定速,请关闭它。
进角:此调法和固定翼一样,通常情况下使用默认值即可,有测量仪器的调整进角至推力最大。
消磁补偿:由于固定翼螺旋桨的转动惯量大于穿越桨,可能需要调大消磁补偿以适应较慢的大油门加速过程。
低转保护:当用于教练机或者低速3D机时,由于电机转速较低,可能让电调以为是穿越机启动堵转从而一直减功率运转,若出现此现象请关闭它。
刹车:与固定翼电调0油门刹车不同的是穿越机电调在油门降低时都会刹车。有些电调如BLS不可关闭,若可以设置则。3D机打开它提升响应,巡航用固定翼若减小油门刹车时产生反扭影响操控性则关闭它。
正反转:就可以调整设置也可以对调任意两根线来调整电机转向。可以设置双向在下降或者着陆后反转以加大下降率或者减少着陆滑跑距离,注意若调整为双向务必先启用刹车。
电压保护、温度保护与固定翼电调一样,这里不详细说明。
提示音延时、音量:请根据喜好酌情更改。

网友:
技术贴啊,好东西

网友:
有没有用过我只关心

网友:
我穿越机就用的普通电调,改飞固定翼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
理论技术很强大!

网友:
理论很强大,怪不得我买的一个电调没有bec,原来买成穿越的了。

网友:
刚入魔不久,发现电子设备坑真大

网友(2018-02-26):
7805这一类线性电源能不用就尽量 不用,因为管压降全部消耗在管子上,发热量很大,输入电压越高发热越厉害。可以说除了简单便宜之外一无是处。

网友:
同样电流的电调穿越机的比固定翼的小且轻

网友A:
好盈 客服电话的回答是:并不建议这样用。   因为穿越机飞行时间短,可靠性要求低。

网友:
楼主说得对,一是做好导热散热,二是建议选用更大一号的电调。

网友:
bls刹车关不掉,如果飞一些飞机可能不太适合,但对于适合的飞机那个响应速度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 客服电话的回答是:并不建议这样用。   因为穿越机飞行时间短,可靠性要求低。

不应该这样的。穿越机四个电机任意一个掉电必炸!而固定翼电机如果就一个那么这个故障还可以迫降。

假设电调的可靠性相等,那么穿越机的炸机率是固定翼的8倍。所以说穿越机对电调可靠性要求高而不是低。

网友:
好盈把一个电调分成三六九等, 当然不建议串着用了。  专机专用那是对讲究的高阶玩家来说的。  对初学者一样用。
10年前好盈就一个版本的电调, 还不是固定翼直升机都在用?我们用来飞直升机,电调发热烫得热缩管都破洞了也没有烧电调,用得好好的嘛。 想起那时好盈的电调, 开机还能放一段 “东方红太阳升” 呢, 哈哈哈哈
如果说好盈这么定义多轴电调的话, 难道他们的电调的可靠性做得比10年前的初始版本都不如了吗, 显然好盈不会这么黑心的。
所以大伙儿放心的用吧。 只要电机正常转,不异常发热, 怎么折腾都行。 几百上千块的电调, 那是给发烧级土豪级玩家用的。他们开他们的奔驰,咱们开咱们的QQ。

网友(2019-01-29):
我的小蜜蜂30A,刷的bl固件,带2216 880kv电机,启动卡顿,类似缺相的感觉,转速上来就正常了,电机略热,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B(2019-04-17):
学习,刚好在了解这方面的。可否请问下楼主关于kv值的问题。有店家称穿越机电调不适用于低kv的固定翼电机??

楼主(2019-06-17):
引用 网友B:
学习,刚好在了解这方面的。可否请问下楼主关于kv值的问题。有店家称穿越机电调不适用于低kv的固定翼电机? ...

穿越机电调存在低转保护,防止烧电机。 但是某些低kv固定翼电机的最高转速可能在电调的低转保护范围内,这导致功率上不去。这时候就要把低转保护功能关闭。

网友:
为了避免麻烦,直接用穿越机电调加穿越机电机飞固定翼,就好了,6寸桨竞速固定翼的绝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