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诺凡5B27.5cc启动不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4):
我的诺凡启动不着是怎么回事火花塞也换了就是不着火
<

网友A:
汽油机打不着无非2个问题,要么不供油要么没有电。两者皆有没有发不动的道理

网友B:
汽油机很好启动的,关风门拉4,5次,进点油,再拉,或者是闷油了,火花塞拆掉,车子到过来把气缸里油放了,我第一次也搞了很久才启动,
<

网友C:
你拆下火花塞看~点火处是不是被汽油沾满了?是的话就是闷油了~
<

网友C:
如果是的话,那就把前轮拎起来,后屁股着地~拆了火花塞拉手拉~把里面的油排出来~
<

网友D:
把火花塞拆下来,看看是不是湿的,如果是干的就是不进油,如果特别湿就是淹缸了,然后拔下高压头拉启动,看是否打火
<

楼主:
火花塞打火各种你们说的办法我都用过了是不是油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