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 1.04.0100 版本降级 教程.

楼主(2018-01-14):
刷机有风险 后果自负

丑话说前头, 打算降级后pojie禁 飞区黑飞破坏规矩的:
飞一架炸一架 飞一次被罚一次

再说一次: 写这篇东西主要方便大家降级后挖掘mavic的潜力, 比如增加飞行速度, 解除原先的飞行角度限制等等, 因为原机参数为了飞行时间和减少操作失误做了很多限制, 不是写出来为你pojie禁 飞区限制的, 不让你飞的地方就老老实实别飞, 要不然出事上了新闻大家都没得玩!

------------------------2018,3月更新: dumldore 已更新到3.0版, 高版本降级pojie解锁已经整合进了刷机进程, 不需要手动点pojie了>

首先确认你的机可以降到旧版本固件( 比如出厂1.04.0000版本固件的机器, 降到这个版本以下有很大可能出问题)

确认电脑安装了dji assistant 2

这里 https://github.com/jezzab/DUMLdore 下载最新固件降级程序

这里下载固件下载工具 https://github.com/cs2000/DankDroneDownloader

用 dankdronedownloader 下载所需要的旧版固件.

降级开始

先打开 dji assistant2 进入刷机界面

保持这个界面别关闭, 运行 Dumldore, 载入你要降级的版本固件.

!!!!下一步, 退出dji assistant 2

等dji assistant 2 退出之后, 点刷固件. dumldore 载入固件后回头提示你是否使用反防降级pojie. 当然选yes

.
大概需要1-2分钟时间, 下面会显示进度 ,比较慢, 需要耐心. 左下角会显示stage 1, stage 2, 进度跑完会有提示告诉你反防降级pojie成功.

点了ok之后开始刷固件 如图

大概半分钟不到就刷完了, 然后会有提示 :

大概意思升级开始,
请等15分钟
注意灯光和提示音, 完成后会重启
点了ok之后刷机开始. 这时候可以打开dji assistant 2 进入刷机界面看刷机进度.

注意:
如果刷机停在82%不动了, 可以打开御的发射机测试, 如果连上飞机, 说明已经刷机成功. 如果显示connecting 未连上, 那就是固件还在升级中.

成功后进dji assistant 2 检查状态, 如果你看到目前固件版本号是v01.04.0100-, 后面有个-号, 那就需要再降级一次.

第二次降级的过程和第一次相似, 只是出现反防降级pojie的提示的时候选择NO

第二次降级的时候进度多半是从82%开始到99%停住, 还是用手柄测试降级是否完成.

完成后进刷机界面看版本, 如果是低版本就成功了.

网友:
不做就不会死

网友A:
不降级,禁 飞去有航线,飞着自己都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降级,禁 飞去有航线,飞着自己都害怕

降级的目的是应对很多特殊情况. 比如家在禁 飞区, 想在自家调机 或者在院子里飞飞都因为禁 飞区无法起飞. 只要有gps信号, 难道在房间飞无人机也违法?

网友:
会刷坏吗?

网友B:
干嘛要这么麻烦,我一步直接就降到700,现在04.01.0100pojie版还是比700稳定,而且遥控器都升级到04.01.0200最新版,DJI GO4也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B:
楼主,能在遥控器程序修改什么可以打开FCC吗提高图传距离,我现在飞高450米就没有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在遥控器程序修改什么可以打开FCC吗提高图传距离,我现在飞高450米就没有信号了。

用旧版的dji go 4 加一句话就行. 另外御接收再屁股上, 垂直向上信号最不好. 你要把天线平行地面能好些.
其它较新的版本需要pojie补丁.  目前4.1.14 安卓版本 pojie的最稳定. 除了能增大功率, 还能阻止go4 耍流氓, 偷偷上传数据和强制注册才能起飞.

网友C:
感谢分享,求 4.1.14安卓pojie版地址!

网友D:
请问楼主 我老飞机炸了后发回来的是4.0100固件 昨天我降到了400固件现在一开机云台就开始抽风~ 是不是400固件的通病?
还有这个是mavic_combined_700_root.bin 这个是啥?

网友:
更新。。刷到500固件又好了 400就不行

网友:
说好不发教程的,为何还发教程呢。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旧版的dji go 4 加一句话就行. 另外御接收再屁股上, 垂直向上信号最不好. 你要把天线平行地面能好些.
...

4.1.14只需要config文件就行吗?

网友:
支持 支持   航模论坛 就是应该多点这种帖子

网友:
这个……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旧版的dji go 4 加一句话就行. 另外御接收再屁股上, 垂直向上信号最不好. 你要把天线平行地面能好些.
...

目前4.1.14 安卓版本 pojie,能给一个吗? 谢谢。

网友:
2个月没关注了  用的还是700固件  XX过NFZ      请问这个固件有哪些提升?有必要再折腾吗?

网友E:
感谢楼主,让我的御重返5000高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让我的御重返5000高空

真能吹

网友F:
大神,遥控器的版本也是一样的步骤降级吗?
飞机降级成功了。但是遥控器用同样的步骤卡在stage1.bin 不动了

网友:
表示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我老飞机炸了后发回来的是4.0100固件 昨天我降到了400固件现在一开机云台就开始抽风~ 是不是400固 ...

同样,我也是炸了以后换的主板,云台,云台板,回来降级就云台抽风了,是不是大疆乱搞,,,,,有没有QQ交流下,还好升回去没问题

网友(2018-02-13):
DUMLdore (v2.12) 去破 DJI 的 anti rollback成功率大約只有50%,  經常得到 timeout, 3飛友當中只有我成功降級,當中有什麼秘訣嗎?

网友:
请问遥控器也是一样的步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遥控器的版本也是一样的步骤降级吗?
飞机降级成功了。但是遥控器用同样的步骤卡在stage1.bin  ...

同问大神,情况一样。

网友:
搖控不一定要降級

网友:
难道你们不懂英文吗?第一个意思是飞机   第二个是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遥控器的版本也是一样的步骤降级吗?
飞机降级成功了。但是遥控器用同样的步骤卡在stage1.bin  ...

选择第二项  御 远程控制  也就是御遥控器的意思

网友G:
大师,我的飞行器降级永远都后面有个-  软件提示失败  已经试了十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我的飞行器降级永远都后面有个-  软件提示失败  已经试了十几次

省回去看看. 你确定你的御是从低版本升上来的? 不是新买的那批?

网友:
大神,有破精灵4P的办法吗

网友:
楼主能发个4.1.14给我吗?

网友(2018-03-16):
楼主,有其他联系方式不,想请教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这么麻烦,我一步直接就降到700,现在04.01.0100pojie版还是比700稳定,而且遥控器都升级到04.01.0200 ...

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
有事儿跟帖我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事儿跟帖我能看到.

降了1.3.7,app要用pojie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了1.3.7,app要用pojie版吗?

最好找pojie过的. 要不然提示升级会禁 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找pojie过的. 要不然提示升级会禁 飞.

加下好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下好友,谢谢了

有啥问题直接说吧. 能帮上你的同时也能帮上别人, 一举两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啥问题直接说吧. 能帮上你的同时也能帮上别人, 一举两得.

就是解除禁 飞,降级后还要做什么?遥控也降?app下什么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解除禁 飞,降级后还要做什么?遥控也降?app下什么版?

我的习惯,能用就不动. app用4.1.14pojie.  这里有完整的pojie工具
https://github.com/Bin4ry/deejayeye-modder
而且还有中文文档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习惯,能用就不动. app用4.1.14pojie.  这里有完整的pojie工具
https://github.com/Bin4ry/deejayeye-m ...

可以简单点吗,那个真搞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求 4.1.14安卓pojie版地址!

10年就开始飞的老模友啊...

我猜我想我估计:
如果已经成功降级,比如1030400,那么,删掉现在的app,下一个很久以前的版本,比如4.0.0

那也许会发现点什么~

纯属瞎猜,请遵守法律法规,注意安全.

网友:
不明觉厉~~mark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年就开始飞的老模友啊...

我猜我想我估计:

你比我还老

网友I:
楼主能否发一套工具软件给我,787854475@qq.com,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发一套工具软件给我,,不胜感激

自己找去. 链接都给出了. 还做伸手派.

网友:
请问怎么删905分区?adb shell 没成功!

网友:
打开 dji assistant2 进入刷机界面后,在运行 Dumldore 就显示dji assistant2 已开启,请关闭后在运行 Dumldore,关闭后运行 Dumldore就一直显示查询设备,然后就没有反应了。请教楼主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J:
楼主你好,那发一个DUMLdore2.12给我吗?现在下载的是3.0的,点了刷固件不出现pojie降级选项。我的邮箱:yhhhynn@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那发一个DUMLdore2.12给我吗?现在下载的是3.0的,点了刷固件不出现pojie降级选项。我的邮箱:yhhh ...

为啥要2.12版, 3.0 已经把pojie直接整合进去了, 刷就行了!

网友J:
请教楼主,用3.0刷了之后就出现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用3.0刷了之后就出现这个,怎么弄啊?

我觉得直接下一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用3.0刷了之后就出现这个,怎么弄啊?

去网络连接里面把remote ndis based internet sharing device 的ip手动设置成192.168.42.3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网络连接里面把remote ndis based internet sharing device 的ip手动设置成192.168.42.3 子网掩码255.2 ...

我把IP地址设成你说的那样还是出现那个提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去网络连接里面把remote ndis based internet sharing device 的ip手动设置成192.168.42.3 子网掩码255.2 ...

你看,IP已经是那样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IP已经是那样了,还是不行。

连接特定的dns后缀 试试留空. 经常fan qiang的记得把vpn都关了.
dhcp暂时关掉
ip设好之后看看ftp://192.168.42.2 能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IP已经是那样了,还是不行。

邪门儿, 明明回了你的, 没显示. .
dns后缀去掉试试.
v ************Pxxxxxx N 如果有就关掉.

实在不行换台电脑. 条件不允许换电脑就用vmware弄个虚拟机装个干干净净的win7 或者win10 系统.

网友J:
没有用过700,原来一直是用400,未改动如何东西,拉距可以5.5公里,为了看看一键全景,才升级1.04.0100的。结果遥控距离只有1.3公里就双丢。所以又刷回去了。请教楼主700比400有什么好的?我的400很稳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用过700,原来一直是用400,未改动如何东西,拉距可以5.5公里,为了看看一键全景,才升级1.04.0100的 ...

稳定就不用动了. 只不过700比400多了固定翼模式这些. 而且700是最后一个可以全改的固件了. 之后的改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就不用动了. 只不过700比400多了固定翼模式这些. 而且700是最后一个可以全改的固件了. 之后的改起来 ...

哦,那和700配合APP版本是多少的?我配400的是4.0.5比较稳定。还有你说的改是指改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K:
昨天降级到700试飞一下可以飞,然后睡一觉起来就不能飞了。。。未知错误:code115   然后也升级不了固件。。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昨天降级到700试飞一下可以飞,然后睡一觉起来就不能飞了。。。未知错误:code115   然后也升级不了固件。 ...

连电脑升级不了? 电脑认不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电脑升级不了? 电脑认不认?

谢谢你的教程,我已经弄好了,错误原因是因为晚上睡觉手机在连接WIFI的时候自动把APP更新了,然后连接飞机发现固件版本低锁定电机了,我用手机和电脑dji assistant 2 升级固件N次都失败,后来用你提供的两个软件,用DankDroneDownloader下载了最新的固件,然后用DUMLdore刷机,再使用最新APP联网解除锁定了。哈哈哈哈,不过DUMLdore不是有解锁电机的功能吗,为什么的点击了也没反应呢

网友:
随便问下大佬,严重低电量降落怎么关闭啊

网友:
啊 不用了 我刚刚已经关闭自动返航了 现在应该不会强制降落了,改天试飞下

网友:
请问楼主,固件怎么下不下来呢,没有速度

网友:
家里禁 飞区,单位禁 飞区,还让不让人活了,两个地方的

网友:
闲鱼上的最新版固件,最新app可连网是真的吗?

网友:
如果不想用低版本了,怎么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找pojie过的. 要不然提示升级会禁 飞.

如果发现降级后不稳定,直接用APP升级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版本是01.03.1000是不是比7000低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看,IP已经是那样了,还是不行。

你好  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能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
版主,我原厂01.03.1000成功降级01.03.700但是不能用,提示飞控数据记录异常,是不是代表我的飞机不能降到原厂以下固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好  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能告诉我吗?  谢谢~!

我原来是用win10系统的机子,后来找了个win7系统的机子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是用win10系统的机子,后来找了个win7系统的机子就一切正常了。

感谢  我也时win10机子  马上换个7试试!

网友L(2018-04-15):
楼主你好,我刷了400固件,开机后云台狂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刷了400固件,开机后云台狂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谢谢!

你的御买来的固件版本是多少?好像降级不能低于出厂的固件版本,低了云台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