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不知道是不是遥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8-01-14):
前段时间入了 sab 420 陀螺仪是Ebar  遥控器是 futaba T6K  什么都设置好了  一启动电机 推起油门十字盘没有任何动作只有电机在转动  动操纵杆也没有任何动作  不启动电机  十字盘和尾翼就能动 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遥控设置问题

网友A:
电机不接上电,推油门再看一下舵机会动不?

网友:
就是电机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接上电,推油门再看一下舵机会动不?

会动  只要把电机熄火就可以

网友B:
去买个450学习装机调机吧,基础都没有过关。遥控器最基本设定,中立点,摇杆行程,油门曲线包括3D曲线,螺距曲线视情况而定,熄火开关。十字盘调试和尾舵设置。记住没有调好之前不要上大桨,上大桨一定把电机线拔掉最少两根,安全第一,去折腾吧,有问题具体在来论坛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450学习装机调机吧,基础都没有过关。遥控器最基本设定,中立点,摇杆行程,油门曲线包括3D曲线,螺 ...

什么年代还450?  况且我上面都写着是420了 又买一台?   而且你都没分析重点  该调的我都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动  只要把电机熄火就可以

上个接线图看看,你舵机是接陀螺仪上还接收上呢?

网友:
有可能接错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接线图看看,你舵机是接陀螺仪上还接收上呢?

舵机是接在陀螺仪上面的  顺时针1 2 3  尾舵接在4通道上  电调黑红白接到接收机和发射器能对频的sb2  另一条黑红白和电调的黑红接到陀螺仪  还有一条黄色没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接在陀螺仪上面的  顺时针1 2 3  尾舵接在4通道上  电调黑红白接到接收机和发射器能对频的sb2  另 ...

电机与舵机都是独立正常能动,可以排除接错线,但服他爸那边看着陀螺仪接入就没问题,接入服他爸的接收那我就不清楚(没用过),如排除服他爸那边的问题,我感觉就是陀螺仪设置问题了,用设置卡再看看是不是有些选项选错了,我曾经用的是一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接在陀螺仪上面的  顺时针1 2 3  尾舵接在4通道上  电调黑红白接到接收机和发射器能对频的sb2  另 ...

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年就是用华科尔(中文嘛),好几年没玩了,兄弟只能用排除法一样一样去检查了,我认为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服他爸接收机接法(如你说还有一条黄线),另一个就是感觉是程序设置的问题(陀螺仪可能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是接在陀螺仪上面的  顺时针1 2 3  尾舵接在4通道上  电调黑红白接到接收机和发射器能对频的sb2  另 ...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法:是不是信号通道共用了,也就是说电机占用了通道时,舵机信号没办法通过,反之电机没用时舵机就可用了,建议在陀螺仪与接收间的接线着手,再看看说明书或论坛资料,再尔看陀螺仪设置吧

网友:
小弟不才看哪位高手能帮你一把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年代还450?  况且我上面都写着是420了 又买一台?   而且你都没分析重点  该调的我都调了

上个视频看看,问题表述不明确。通道有没有插错?电机转旋翼头转不?就是电机有没有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法:是不是信号通道共用了,也就是说电机占用了通道时,舵机信号没办法通过,反之电机没 ...

陀螺仪检查清楚了 也重置过 再按着教程一步一步来也没找出关于这个问题  现在就排除陀螺仪设置 现在按着你说的  通道占用和接收机接线这方面   四个舵机也可以排除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450学习装机调机吧,基础都没有过关。遥控器最基本设定,中立点,摇杆行程,油门曲线包括3D曲线,螺 ...

现在X二代太多了,入门SAB的,咋们怎么和人家比呀,几千块钱都LZ来说都是P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检查清楚了 也重置过 再按着教程一步一步来也没找出关于这个问题  现在就排除陀螺仪设置 现在按着 ...

那我真想不出什么问题了,看高手来吧

网友C:
陀螺不能接SBUS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不能接SBUS2

sb2是电调的线  3通道才是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sb2是电调的线  3通道才是陀螺仪

我认为3通道是油门,SB接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3通道是油门,SB接陀螺

电调要插在sb2上才行啊   只有陀螺仪和接收机那根线能改到接收机其它插口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要插在sb2上才行啊   只有陀螺仪和接收机那根线能改到接收机其它插口上

谁说电调插SB2了?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电调插SB2了?错了

那插回sb上?  不过又对不上频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插回sb上?  不过又对不上频啊 ?

你的接收机不是3通道是油门?
反正我的是3通道接电调,SBUS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接收机不是3通道是油门?
反正我的是3通道接电调,SBUS接接收机

我是这样接的

网友C:
你不是说这样的吗?

楼主:
说错了  陀螺仪的sbus  接去接收机的sb6上那动操纵杆没反应  接去sb2上就有反应 不过启动电机舵机就不会工作了  电调接去接收机3 通道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这样的吗?

说错了  应该是电调的接去接收机3通道   陀螺仪接去接收机sb2   如果接去sb6没反应

网友D:
学习,没遇到过。电调应接接收端的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没遇到过。电调应接接收端的3通道。

反正线没接错  最后我换了一个k8解决了问题

网友D:
问题总是发生在没想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总是发生在没想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新手,第一个要学会的是虚心求教。其实不止是玩航模,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你现在连450和420都没 ...

他都说叫我买450 去折腾  我太认同这个人的指导  他就是在以老卖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不是折腾,这是相对比较省钱的玩法,现在所谓450过时,无非是商家要销库存,450的配件太便宜了,没有 ...

现在再买一架就没必要了  最后换了遥控器解决了

网友F(2018-02-21):
ebar陀螺仪不怎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ebar陀螺仪不怎么好用

就是设置的时候不方便要插上设置卡

网友G:
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