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特 小普罗米修斯

楼主(2018-01-14):
最近学习比较忙,小普罗米修斯装了很久,上周完成了首飞,感觉这个飞机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在这里分享一下飞行感受,也提出一些问题。
首先,这个飞机的尺寸和重量几乎等于90e,机长将近一米七,比双翼疾风长出10cm,重量更是达到了3500克以上,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架飞机一改塞巴特轻、软的特征,强度还是不错的,拿在手上有种硬邦邦的感觉。飞机的性能也不错,虽然不是很飘,但流畅性很好,侧飞更是一流,降落时拉飘有阿波罗的感觉,即使飞得很慢不太容易失速。不过飞机偏重让动力不够充裕,用5060 405kv电机,16x12桨,垂直拉升稍显吃力,用17x8才基本够用。还有一个问题是按说明书调试的重心无论正飞和倒飞都轻微低头,若重心后移,在飞机完全调平之前就出现了安定性下降等一系列头轻症状,很难做到俯仰平衡与安定性好的统一,请问应该如何调试?

网友:
用手调呗

网友A:
这车能装的下?

网友:
这机就应该用60以上的电机

网友B:
dsx11用的什么接收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x11用的什么接收机啊

这架用的是Lemon RX 8通道,地面拉距比rd921远,稳定性还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能装的下?

拆掉机翼,把后排座位放倒,机尾朝后,机头放在前排座椅之间

网友C:
双翼机的好处是?

网友:
我有一架30的迈神,重心也是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总不能当3D机飞吧

网友D:
这个尺寸的飞机,除了赛巴特,好像也就BJ Craft的复材机比较好买吧,OXAI有个双翼不知道咋样

网友:
起落架还是一样软吗?

网友:
真漂亮!大爱双翼!

网友:
犀利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尺寸的飞机,除了赛巴特,好像也就BJ Craft的复材机比较好买吧,OXAI有个双翼不知道咋样

bj和欧赛也考虑过,bj因为飞的人少,不敢当小白鼠,欧赛原先比较看好,但看了下平尾的设计居然是和阿波罗一样的,就不太想买了

网友(2018-03-15):
求舵机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尺寸的飞机,除了赛巴特,好像也就BJ Craft的复材机比较好买吧,OXAI有个双翼不知道咋样

oxai那个性能还不错,就是尺寸比较小,有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E:
oxai那个性能还不错,就是尺寸比较小,有设计缺陷

设计缺陷是指尺寸小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翼机的好处是?

侧飞性能好,方向舵舵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