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着飞着, 就越来越往一个方向倾斜, 很明显是累积的. 这又是啥子问题?

楼主(2018-01-14):
        f4 mini飞塔,带osd和气压计, 80mm机架, 3S动力. 缺省参数正常可飞.
        但发现飞机飞着飞着, 就越来越往一个方向倾斜, 而且很明显倾斜是累积的,飞得越久倾斜幅度越大.
      每次换电池后飞行倾斜的方向不同, 但同一次飞行倾斜的方向是相同的,而且是以绝对的方位倾斜.
     假如倾斜方向是向我的左边,那么不管我把机头转向哪个方向,飞机始终向我的左边飞.
     这又是啥子奇怪的问题?飞机没配指南针.
     我的飞控是倾斜45度再翻转安装的, 为了配合机架非常有限的空间才这么装的. 但固件支持任意方位安装, 角度都已配好并可正常飞行.我认为安装方位不会有影响.
    弄个穿越机咋这么多问题呢,我已弄坏或更换4块飞控, 才飞起来, 都又出现这种问题.原来弄pix的各种机子,正常的飞行都是一次搞定.

网友:
这个要请大师傅来解决

网友:
飞控做减震试试吧,或者电机软安装

网友:
调pid的I值

网友A:
震動過度了!,,,,拔槳,運轉,看看是不是會麻麻的

网友:
每次上电解锁之前,平放机机,原地解锁两秒后上锁再自稳模式解锁起飞,飞机放平陀螺仪会自动缓慢校准水平,需要时间。

网友:
劝你放弃自稳飞行,用全手动飞行,穿越机自稳练习也没有什么意义,一旦自稳上手了,就再也不想用自稳了,也就没有偏移的烦恼。

网友B:
一旦手动上手了,就再也不想用自稳了。

网友:
就是震动问题,飞控做减震,或者直接放弃自稳

网友:
震动是一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
上手动,当你手动练会了,你会发现自稳小意思

网友C:
betaflight 的自稳模式算法本身就不怎么好   本身就是针对手动模式设计的

网友:
飞控减震会好点,也只是好点而已,自稳基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動過度了!,,,,拔槳,運轉,看看是不是會麻麻的

有一个电机震动较大, 之前测试时电机太热,胶水都甩出来了,估计电机平衡不太好, 1104这种电机哪家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旦手动上手了,就再也不想用自稳了。

手动太难了啊,没那么多空去练,用半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taflight 的自稳模式算法本身就不怎么好   本身就是针对手动模式设计的

难道大家穿越机都用手动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大家穿越机都用手动玩?

去玩直机你就知道了,3d直机都用手动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玩直机你就知道了,3d直机都用手动

玩过直机,直机是半自稳,浆距会自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動過度了!,,,,拔槳,運轉,看看是不是會麻麻的

有一个电机比较麻,我换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