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出现几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指点

楼主(2018-01-14):
1:尾舵遥控杆在中立点(没开马达)的情况下尾舵机很缓慢的不是朝左转就是朝右转这个怎么解决?
2:把油门推到顶后副翼舵机舵机臂还在缓慢的往上推该怎么解决?
3:我的十字盘不管怎么调整都调不平  T T

前辈们救我.....

网友:
问题1,正常,
问题2,拔电重接试
问题3,用十字盘调平器,舵机中立点位置定好了调拉杆。

网友A:
楼主 留下联系方式 我告诉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留下联系方式 我告诉你吧

qq:1187447010

网友:
慢慢学习吧,工具要有。按照说明书装机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是遥控器里设置了混控!要把混控关掉!

网友:
遥控器飞机模型  十字盘类型设定好    陀螺仪里面尾舵机类型设定好      进入陀螺仪设定模式   打杆舵机不动   这时候再调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