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楼主(2018-01-14):
最近B6坏了,怎么折腾也不好,准备换个
充电器
。现在在Q6和A6里选,请问哪个更好?(有其他价钱不差太多的也可以考虑)

网友A:
玩什么的,都是些什么电池

楼主:
小3D和64涵道,3S1300,4S2200

网友A:
上308吧,不后悔

楼主:
额……太贵了。

网友B:
q6必须要用24v以上的电源才可以开13a电流充电。 如果以后不入大电池a6就挺好了 精度要高一些

网友C:
最近也在纠结要不要把b6升级一下,电池用久了,用b6平衡时间太长了

网友D:
a6体积大,样子呆,按键时间长会不太灵,但是抗造金属壳,充电只插平衡头方便.

网友E:
TD610pro 这个也相当不错

网友F:
我小电池用的pg 的610
2200的3s电池平均不到十分钟一块,电流5a

网友:
小电池首选a9,一般我开5.5a充电,小电池也差不多了。q6我也有,4s电包外场开不到满功率,充电器限制15a输入的。

网友G:
小功率:PG C610,中等功率 Thunder 0620,大功率EV-PEAK C6。

楼主:
谢谢,看来要加入更多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