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功能!

楼主(2018-01-14):
模型选择这里 、选择 拷贝是什么意思?如果用一个遥控控制两台以上航模 怎么弄?

网友A:
选择是确定当前使用的是哪个模型,拷贝是把模型文件复制到其它号码下。至于一个遥控控制多个航模,别想了,一个遥控只能和一个接收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是确定当前使用的是哪个模型,拷贝是把模型文件复制到其它号码下。至于一个遥控控制多个航模,别想了, ...

同时控制是不可能的,但要存储多个文件,第一个放模型1,第二个放模型2,用哪个就调到哪个模型

网友:
你的遥控可不可以我不知道,我的frsky可以同时控多台飞机,而且我所有的飞机全部只用建立一个模型,只要是相同的接收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是确定当前使用的是哪个模型,拷贝是把模型文件复制到其它号码下。至于一个遥控控制多个航模,别想了, ...

不要误导新人

网友:
你有几个飞机 就建几个模型就行了
复制就是把一种模型数据完全复制到另一种

网友:
一个遥控可以控制几个,不是同时,一个模式。

网友:
一个模型一个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新人

说错了吗,抱歉了,最近没怎么用乐迪控,有些忘了,还望指教

网友:
就是换接受或者换飞机的时候,不想重新调整参数,就可以把之前的模型设置拷贝过来,然后再做小微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