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吐血求稳k110

楼主(2018-01-15):
偶然从闲鱼入手一伟力110,摆弄两天连起飞都做不到,翻了论坛很久也没发现怎么去调整,无奈前来求助各位大佬...
怎么我的浆转起来后没有一点风呢?

网友A:
新人先飞模拟器,模拟器飞6了再说

楼主:
正在安装 凤凰的那个模拟器有中文版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先飞模拟器,模拟器飞6了再说

就是我这个飞机启动以后螺旋桨下面没有一点下压的风,这也是不会操作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这个飞机启动以后螺旋桨下面没有一点下压的风,这也是不会操作的问题吗

正常,不推杆,桨是平的,推杆才有正螺距,上视频大家分析

网友B:
多研究一下原理,直升机和别的不同,不是拿来就可以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研究一下原理,直升机和别的不同,不是拿来就可以上手

有没有好的入门教材推荐啊,想去看看可是找不到

网友C:
没有螺距哪来的风?正螺距风向下,负螺距风向上,0螺距,没有风。

网友D:
也许你没有设置好,这个不是玩具。。要调试的

网友:
新人还是入450之类的吧。 这种小机子并不好飞

网友E:
三个舵机正常工作下,飞机拿在手上,把油门推完有没有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舵机正常工作下,飞机拿在手上,把油门推完有没有升力?

对,没有一点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你没有设置好,这个不是玩具。。要调试的

嗯,我知道没设置好,但是想学学看,就是资料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螺距哪来的风?正螺距风向下,负螺距风向上,0螺距,没有风。

螺距是不是用舵机控制十字盘才产生的?

网友:
螺距过大过小都飞不起,螺距曲线要配合油门曲线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入门教材推荐啊,想去看看可是找不到

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在航模新手学堂的精华贴中,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没有一点升力

推一点油门,如果有风向上吹,就是正螺距小了。如果用原装控,回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个舵机正常工作下,飞机拿在手上,把油门推完有没有升力?

切熄火,把两个桨放到一起,推螺距,看看有没有上下变化,如果没有就是设置问题。6通机是靠螺距变化来获得升力的

网友:
还有大齿轮如果不按紧的话飞机也不会起飞。最好发个视频让老鸟们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入门教材推荐啊,想去看看可是找不到

优酷,直接搜直升机入门,出来的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