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分析电调故障原因

楼主(2018-01-15):
550机架,kv700电机,12寸T桨,1660g.用的iflight 的beheli32.35A.
dshot1200电调。飞控是pixracer.固件自己改写的,支持dshot1200.一直用4s电,先后飞了有10个电左右,都算正常,但是有一次一个电调转的很慢不顺畅的感觉,查了一遍后来发现,四个电调,三个有这个问题,转的不顺加油门转速也不会提高,另一个一切正常,开始怀疑是飞控输出问题,就对调了信号输出口,还是老样子,排除飞控输出问题。后来发现只要把电调pwm信号接收口边上的gnd再接上飞控就正常了,这就奇怪了,电调与飞控都是同一个电池供电,是共地的,应该不用再接这个gnd,就算要为什么四个电调只有三个要,另一个不要,这里再说一下,电池是有电的。电调与电机是焊死的。为了保险,电调的gnd我都接到飞控上,刚飞了一分钟不到,我降落下来,想再次起飞时发现原先那个不用接gnd都正常的电调,不转了,断电上电几次都这样,其他三个电调都正常,我试着断开不工作电调的pwm,与其他电调对调试一下,本想看是不是飞控那路没有输出信号,这一接飞控就昌烟烧了,我没有接错啊怎么会这样,事后我用万用表测了四个电调的pwm口,发现三个正常的电调pwm口电压就几百mv.不转的那个电调有14v.而且电调上还有烧蕉的痕迹。现在就想弄明白为什么四个同一型号品牌的电调有的要接gnd有的不要,坏掉的电调怎么pwm有那么高电压?

网友(2019-02-11):
你的电调有没有bec的?有的话可能是稳压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