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生命....远离乐迪....CB86充电baozha着火

楼主(2018-01-15):
还好有人在....只烧了个桌面...乐迪一生黑...

网友:
现场惨烈啊。。。。。。。。。。。。。。。

网友:
充电就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有人在

网友:
电池炸了还是充电器炸了?要是电池的话不一定和充电器有关系

网友:
看着是电池坏了啊,那充电器没事

网友:
我c。看来以后充电家里要留人

网友:
刚闲鱼入了一个cb86

网友:
只怪充电器?电池,充电电流,都没说明,一张图片,不足为道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否相同,但是LZ现场情况跟我很相似,有兴趣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这款充电器这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本就是充电电压检测极其不准确很容易过充导致电池爆燃,论坛里多少个帖子,厂家也不自己查查哪里有问题真的服,从那之后再也不买乐迪产品。

网友:
买308吧。艾斯特你也可以看看,性价比挺高

网友:
朋友们,航模电池充电必须高度重视。我充爆过一次,,,是别人给的遥控3S电池,,有点鼓,,因为长时间,不用,开始充不上电就,调高电压,约1A电流,一会儿后,我做别的事了,电池爆起火,,,,首先,,电池过充是爆的原因。好的充电器,4.2就停止充电。但有的充电器,真的误差太大,,拿到充电器后必须,较正,,必须在有人,的情况下做过大电流充电实验,,以后就安心了。。像乐迪可以同时充8块电池的,我就是不放心,不敢买,价格这么贵,,稍有一路问题,,全部报废,,不如分散买8个BC1.5A的充电器,,,安全又可靠。。不要总是想用大电流充电,,,,,充电早作准备,,,有时,要大电流充必须人看管,,,,这是必须的

网友:
是小狗牌吸尘器么?

网友:
还好有人在, 要不然就损失大了,  不过再好得充电器, 充电时,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安全第一。

网友B:
这个还好,没着火

网友:
最好的选择是磷酸铁电包+大功率充电器 外场5c-8c现场充。在家充磷酸铁还是相对安全的

网友:
不建议使用cb86这种并充

因为像B6 SC608这种串充电力线输电平衡头测量 两路是分开的,相当于是四线制,可靠性高。
并充不论输电还是侧量都是一路,不仅仅误差大而且一旦出问题后果都是毁灭性的。
CB86算是并充中比较烂得了,短短2年论坛曝出不下5次充电起火的,原因都是电压测量故障充一半电压一直保持不变所以说就一直充电直到boom为止。

网友:
乐迪产品一律不用

网友:
还好我买的最便宜的B6

网友:
过充,升温,隔离失效,短路,boom!

网友:
今天给航模电池充电,要出门儿,寻思继续充还是不充,充那么多次也没出过问题,就充吧,临出门儿脑袋里飘过四个字:安全第一。果断拔掉电池和充电器,看来今后真得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C:
楼主又为我们上了一课,充电不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为我们上了一课,充电不离人

充电不离人当然是要必须做到的,但是
这个东西CB86就算你盯着它看也不一定不出问题。CB86在论坛已经反映超过5次有充爆现象了,问题都是一致的。
电压显示逐渐上升,充电充了一半然后电压显示不动了,就一直充电,连续不断充电直到电池BOOM。你如果盯着看,你会发现电池很长很长时间电压都达不到4.2.如果你细心可能会拆下电池来检查,发现问题。如果你不关,他就在你眼前把电池充过热鼓,你再拆下来可以避免火灾但是这电池就已经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否相同,但是LZ现场情况跟我很相似,有兴趣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这款充电器这情况 ...

充电器一定要用B6 608那种串充。因为导线和电池有电阻,过电流就会引起电压误差。如果用串充那么电源头大电流输电,平衡头检测电压无电流或者微电流(平衡时)。这样不仅仅精准而且双保险,不论是电源头还是平衡头异常都会检测出来。而CB86这种平衡头充电的那种,充电流和电压测量都在平衡头上面,电流导致电阻分压造成误差较大,而且一旦出故障你看不出来。

网友D:
话说 楼主应该说一下充电电流多大才好判断,

cb86 和plus 过我手 六七个了 常年 高频率适用 从来没出问题,

但是在几个群里 总有个别大神说 买了a6充电器8A大电流充或者 cb86 开6A的 而且还说的头头是道,鄙视我们这些从不超过4a充电的。
我就想 a6  bc86充电 不出事故 才是不正常的

平衡头端子标称电流才1.5a 唉。也不知道那些大神哪儿来的勇气

网友:
又一次证明充电需要有人在旁边

网友:
还是小心未好,我人不在边上从来不充电,再急都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话说 楼主应该说一下充电电流多大才好判断,

cb86 和plus 过我手 六七个了 常年 高频率适用 从来没出问 ...

平衡头满功率充电的话要把电池平衡头直接插充电器上,不然会过热烧了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衡头满功率充电的话要把电池平衡头直接插充电器上,不然会过热烧了插头。

你插哪儿 都没用 端子本身标称 耐流只有1.5a,

楼主:
推算应该是某个针脚检测不到电压.导致一直冲到炸.

网友:
还是用B6吧

网友:
好吓人是真的吗?太吓人了

网友:
看来 家里真要备个灭火器才可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
应该先落实确切原因。

网友:
珍爱生命 远离大疆

关注乐迪的后续处理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乐迪控的开关是硬伤,我新买的at9s不到两个月开关接触失灵,甚至有次无故断电导致炸机,保险起见,我不得不添个开关,真的爱你不容易,

网友:
航模设备本来就没有具体的安全规范。  要安全,靠人品的。 得习惯这个事情, 航模设备和消费类电子设备完全是两码事, 使用习惯千万不能混淆的。手机充电尚且还有baozha的时候。模型电池,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带引信的zhadan,岂能随意。

楼主的充电环境就不是很安全,木制桌子, 木制地板, 绒窗帘。 这些都是易燃物。这种环境下电池着火,就算人盯着都很难处理的, 稍不注意就会伤人。     电池充电安全防范是指万一着了怎么保安全, 而不是防止电池着火。

其实大家都小看了锂电池的威力了, 特别是软包电池, 因为电池容易形变, 很容易就会导致安全性下降。 一组3S 2200mAh的电池的能量有8.8万焦尔,相当于20多克TNT的能量, 20克TNT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手榴弹的装药量了。 岂能儿戏。

网友:
还好人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