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室内空心杯小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8-01-15):
前久跟风入了室内空心杯小机的坑,机机前两天小炸后出了问题特来求助。
小炸后一推油门机机就以1号电机为轴心定在地上顺时针转,按常规就换了1号电机,可问题依旧,于是进C调参F查看,发现解锁后,只要给一小点油,其他电机数值正常,唯有3号电机的数值一直往上走到100%。也试过复位及校准,问题依旧,然后还发现在校准界面动飞机,显示飞机的姿态非常慢,比如说动一下飞机放回水平,调参里显示至少要三四秒飞机姿态才缓慢回到水平。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不是飞控硬件损坏,还是说可以通过刷固件等方法解决。

网友A:
检查下姿态对不对,用CF里面的控制测试下电机正不正常,试下用手拿着飞机向M3电机倾斜或升高 看下有没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姿态对不对,用CF里面的控制测试下电机正不正常,试下用手拿着飞机向M3电机倾斜或升高 看下有没什么 ...

姿态严重迟缓,给一点油在CF里各电机表现怪异, 而且基本上就会有一支电机处于不给油的情况,基本可以断定是飞控硬件或是固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