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如何炸的

楼主(2018-01-15):
FMS,90涵道蝎子,起飞后平飞,半圈后,突然强力侧倾,一头栽下去;这个炸机原因很多了;但捡到残骸后,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请先看下三照:

发现舵机臂断,按理炸机,舵机臂断很正常,
但是,仔细看后发现:
连拉杆没变形,拉杆和副翼面一点损伤都没有,舵机臂一点擦伤的痕迹都没有;依此判断舵机臂等在炸机时没有受到冲击,否则不会没有任何痕迹。
那啥外力会使舵机臂断成如此?
是炸机导致舵机臂断,还是舵机臂断导致炸机?
同样,将问题反映给FMS,接下来的结果,哎...,各位应该都懂的

无所谓,找到原因是第一的,
抛砖引玉一下,可能和气温有关,那天气温降低,5度左右,舵机臂本身原因加之气温低,导致脆裂,

请大家帮忙一起看看吧!谢谢。

网友:
天气好冷,塑料变脆,空中断臂,建议换金属舵臂。特别是冬天

楼主:
还有种可能,FMS的舵机臂是用二次料做的,本身就比较low,用过很多品牌舵机,也是舵臂也是塑料的,没有这么脆的

网友A:
炸机后舵机臂断并不奇怪,冲击大的时候拉杆本身的惯性都能让舵机断臂或者扫齿,所以难以据此判断到底谁害了谁。

突然侧倾摔下去也很像是失速。

网友B:
一边舵机臂低空磨地磨断,我都遇到两次了,每次都能正常降落,就是有点难控制而已。副翼只有一边能活动,是可以正常降落的。应该还是人炸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舵机臂断并不奇怪,冲击大的时候拉杆本身的惯性都能让舵机断臂或者扫齿,所以难以据此判断到底谁害了 ...

那拉杆也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舵机臂断并不奇怪,冲击大的时候拉杆本身的惯性都能让舵机断臂或者扫齿,所以难以据此判断到底谁害了 ...

拉杆惯性?这个拉杆有多少质量,炸的时候速度会有多快,导致这个惯性力会使舵机臂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舵机臂低空磨地磨断,我都遇到两次了,每次都能正常降落,就是有点难控制而已。副翼只有一边能活动,是 ...

如果舵臂上有被擦到的痕迹的话,此贴也不会发了,问题一点擦痕也没有。另外,单副翼是否可飞的问题是另外一个事情,也要看飞行时的状况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舵机臂低空磨地磨断,我都遇到两次了,每次都能正常降落,就是有点难控制而已。副翼只有一边能活动,是 ...

还要补充的是,副翼舵角脱掉导致炸机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看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杆惯性?这个拉杆有多少质量,炸的时候速度会有多快,导致这个惯性力会使舵机臂断?

以前一起玩的遇到过几次,玩飞翼,炸机断舵臂的都是刚性连杆的,自己用细钢丝折的都没事。
那会儿很少用快接头之类的,做小飞机,自己DIY拉杆往往用1mm钢丝两头折Z,中间折V。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起玩的遇到过几次,玩飞翼,炸机断舵臂的都是刚性连杆的,自己用细钢丝折的都没事。
那会儿很少用 ...

断裂一定受到外力,如果是炸机使舵机臂断裂,那连干,舵机臂或泡沫的多副翼舵面总会有受损的痕迹吧,现在一丝丝擦痕都没有,完好无损,除了一个整齐的断裂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边舵机臂低空磨地磨断,我都遇到两次了,每次都能正常降落,就是有点难控制而已。副翼只有一边能活动,是 ...

说的没错,我飞90毒蛇也有过一次,低空通场右边副翼蹭地了,拉起来后副翼不好控制,降落后查看,副翼舵角和球头蹭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没错,我飞90毒蛇也有过一次,低空通场右边副翼蹭地了,拉起来后副翼不好控制,降落后查看,副翼舵角 ...

我的问题是,舵机连杆、舵角、泡沫

楼主:
副翼面丝毫无损!只能判断,舵机臂问题,断裂导致炸机

楼主:
连舵机臂都没蹭到过东西

网友:
舵机臂一般拉不断吧

网友:
还要检查拉锯,电池插头是否接触不良,我有次飞穿越机 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 发现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D:
副翼的话,单一侧坏了也不会一头扎下去,除非用的极小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的话,单一侧坏了也不会一头扎下去,除非用的极小舵量

要看如何坏的,舵机死舵,还好办,舵面至少固定一个位置,不会乱动,如果舵角脱掉,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和我遇到的状况其实类似的

楼主:
刚才看了下,FMS的舵机臂和其它舵机臂比较了一下,大概知道问题在那里了,FMS舵机的舵机臂钢性很大,没有韧性

网友:
("▔▔)汗关于反映给厂家都是没得赔的,想多了

网友:
楼主节哀,fms的舵机出了名的有问题,我的在地面上就坏了,问题就出在舵机,厂家也不会管你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舵臂出问题了,前几天炸了一架涵道,飞行表现雷同,原因在失控的同时就已经感觉到,因为在起飞前就发现副翼舵机线松了往下掉,又查上去也没加固一下,结果上天一圈半突然左倾控制不了炸了下来,检查果然又掉了

网友:
零下5度银燕舵机就没事,从来没断过。。。看来pnp有风险啊

楼主:
实话说,也不太相信舵臂会自己断;又用同一个飞机(FMS 90蝎子)的另一个副翼舵机臂试了一下,尽然可以不用工具可以将其掰断,而且也是断在根部,断裂面也很整齐.......

网友:
fms。。。除了飞机泡沫件不错外,,,电子配件啥的就是渣

网友:
目测摔断。如果空中突然断裂,不会马上倾向一边

网友:
少一个副翼不要紧,可以飞回来,我起飞就蹦断一个副翼舵机臂,飞了一圈感觉转向费劲,下来才发现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接触不良,绝大多数舵机虽然在断电、断信号时不动,但是接通和断开的一瞬间会向一侧偏到底,偏度比控最大舵量还大,如果此时又断开了,另一侧副翼根本修不回来。

网友:
飞机本来就是经常检查,养成一个细致的好习惯,这种尼龙不容易断裂的,在哈尔滨零下20度的气温下也不容易断的。

网友E:
先炸后断。
见图自然明白。舵机臂撞断时在机翼上留下的痕迹很清晰。

网友:
气温低导致舵机臂断的可能性不大,我在气温3度  4度的气温下连续飞过两天!所以为你排除这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炸后断。
见图自然明白。舵机臂撞断时在机翼上留下的痕迹很清晰。

买回来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就是这样子的!

那就太巧合了。
具体怎么断的就只有你自己能知道了。别人帮不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