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拥有一台高精度打印机

楼主(2018-01-15):
购买的直接绕过,作为D i Y,动手制作是最大的乐趣,首先,要明确业余能拥有什么打印机,只能是F D M。还有用处,打印精度最高也就0.5mm,而且不可控。3D打印的意义在于创意,你想到什么,你画出来,它马上给你,也千万别迷信所谓的高精度工业机。
如果这些吓不倒你,那下面开始,3D打印流行的有面机型

i3 : 入门首选,没有之一,现成的打印件,现成的配件,还有可能有现成的固件,只要一般的工具,会拧下螺丝,即可组装完成。全部购买的话成本在500-600之间。优点,经济实惠,正宗的X Y Z机器,十分好理解。稳定性很高。缺点,是平台移动,打印大件时,一个带个大模型来回运动,特别是Z轴高处,会有晃动,导致打印头定点精度差,而且速度不能过快,这也是平台运动结构导致。

三角州:这个结构我没接触,单从6条连臂来说,就可以猜测稳定性和精度了,新手排除。

corexy ,优点,打印速度快,X Y轴在一个平面,Z轴单独运动,精度比较高。缺点,制造麻烦,成本较高。走斜线时一个电机运动,一个辅助,比较容易错层和电机负担大,而且皮带较长,不利于稳定。

um2 ,这个同样没接触,听说属于高端机,单从结构来分析,优点,空间利用率大,解决了Corexy 走斜线的毛病,精度应该是所有结构最高的。缺点,制造更麻烦,直线滑块不单走直线,而且作轴承使用。不耐用,光轴要求很直,不然转动会不同心,以现有条件,很难去达成。新手勿近。
以上图片是网上随意下载,如有侵权,请告知。我玩3D并不久,只是比较喜欢琢磨而己。以上是个人见解

网友A:
改伺服才是正道,其它都容易丢步

网友:
重温下介绍

楼主:
重点介绍一下i3,作为入坑的,起码得有个坑。买成品或套件飘过.
物料如下,电控部分,
2560开发板*1
4988驱动块*4
微动开关*3(别喷,下面说明)
42步进电机*4
杜邦线*自己安排
100K感温*2
加热棒*1
热床*1(如果P L A料可省去)
风扇*2
机械部分
8mm光轴6根(X,Y,Z)
皮带轮2GT6*2只
丝杆*2
加热块*1
喉管*1
喉管散热*1
皮带*2条
挤出机*1
8mm滑块*9(Y4只,X3只,Z2只)
网购打印件*1(或找朋友代打)
螺丝若干,脑子想了一下的,如不齐见谅。所有的东西可以全部网购到。价格大概在400-500左右

楼主:
抱歉,真差了个电源,全部组装完成,大概这样。对于新手,建议,挤出机和打印头买成品。挤出机有近远程之分,近程的好处是力度大,不容易堵头,缺点是重量大,更一步突出i3的缺点。远程挤出机刚好相反

楼主:
扦:建议多打印一件i3塑料价,同时订购2020铝材是预留升级用。I3只适合入门,打印速度和稳定性有待提高。亲测I3打印20多个件得调整,corexy至今打印30个了,不用调整,后期会继续对比。
这边还有重要说明一下误区,打印机并不是刚性越强越好,别迷信全金属机。原因,首先平台不平,料大小不均匀等原因,会导致第一层的料不平,这时候要求打印头和平台有一定弹性。
再一个就是速度,全金属的刚性带来的重量不可小视,带来的惯性会降低精度和速度
同时打印头挤出的是加热后的软料,对于刚性要求几乎为0,唯一有要求刚性的只有第一层,在料不平时撞打印头,可以保证不失步

楼主:
这是整个打印机的脑子,其实是一个开发板,mage2560而己,得自己刷入打印机固件才能工作,我只接解过Marlin 固件。这个也是最常用的固件

楼主:
这个叫Ramps 1.4,其实就是个接口板而己,也可以自制,不过不推荐,一块才10多块饯。附上接i3 接线图,这块板唯1要注意的是限位开关接线,有些三个脚,+,-,s。+,-就不用说了,s是限位信号输入。如果你刚好扦在+-,那么只要限位开关一导通,会导致5V电压短路,M A g E2560板的117-5.0稳压集成烧毁,一只4毛

楼主:
电路方面几乎没什么好说的,就几根线。最多再接个舵机搞自动调平(新手可以忽略)。如果发现电机方向刚好相反,可以把板上的电机线拔出来,反一下扦下去即可

楼主:
这是42的步进电机,它因为外壳是42mm所以叫42电机,还有57,86等。步进电机是整个数控的手脚,它与普通电机的不同就是它可以一步一步走,不管6线,4线的步进电机,它里面只有2组线圈,任意慎倒一组线圈,方向就会改变。参数什么的,可以不去管它,买材料的时候这个是重点,二手信浓9块一只,而全新是20多。可以买二手的就好。测试步进电机也简单,用手转一下,如果有一步步卡涩感,即电机磁力完好,力大。如果特别顺滑,那是失磁力,力小或没力

网友:
感谢大神,正打算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伺服才是正道,其它都容易丢步

就算是10元一个的步进电机都不会丟步,改不改伺服电机没有任何意义,大部分人丢步都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电机的质量

楼主:
这是A4988,也是步进电机的驱动集成,直接扦在ramps 1.4 的接口板上,注意,认方向,可以看上面的字对下面的字。而驱动板的底下就是细分扦口,可以扦线选择1/16,1/8,1/4等细分,全扦下去就是1/16细分。理论上来说,细分越多,电机走得越准,所以全扦

楼主:
电路方面至此结束,有不懂也可以回帖,另外预先说一下软件的流程。首先下载一个Marlin 固件,一个IDE 刷固件的工具,一个上位机软件。今天暂时这样了,以后再来说,其实这些网上全部有资料,我只是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同时加上自己的见解。开源嘛,大家共享才叫开源。也建议大家多动脑子多观察,其实琢磨技术才是乐趣所在。(土豪漂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10元一个的步进电机都不会丟步,改不改伺服电机没有任何意义,大部分人丢步都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 ...

安然兄正解,其实闭环伺服精度更好,步进是开环结构,但3D用伺服就好意用大炮打蚊子,同样意义的还有人认为线轨比光轴精度要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42的步进电机,它因为外壳是42mm所以叫42电机,还有57,86等。步进电机是整个数控的手脚,它与普通电机 ...

关于电机失磁的检验方法你说的完全不对,一顿一顿的感觉并不能理解为对磁力大小的体现,电机还有一个参数就是步进角度,0.9度的和1.8度的比较,0.9度的豪无顿挫感,你能说磁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机失磁的检验方法你说的完全不对,一顿一顿的感觉并不能理解为对磁力大小的体现,电机还有一个参数 ...

步进电机的检测方法是我业余的检测,而且如果你仔细一下,会发觉0.9度的42电机也会有一步步卡涩感,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步进电机都会有,卡涩感越大,力度越大。因为里面有磁铁,跟无刷电机构建差不多,只是比无刷极性多罢了

网友:
留个标记, 以后用到再来仔细看看。

网友:
直接光固化,成品机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