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fpv的设备选择。

楼主(2018-01-15):
如果玩穿越机
FPV
是不是必须要用头戴式眼镜?

网友A:
不是必须,但是戴眼镜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

网友B:
眼镜很贵的…

网友C:
眼镜代入感强,比看屏飞好点吧,个人感觉

网友D:
眼镜有第一视觉感,

网友D:
看个人习惯,有些人不大适合带眼镜的,比如我是近视的,我就感觉看不清,反正就是不适合,可能有些看着头晕吧我还是看屏好又可分享一起看

网友E:
屏幕也可以,感觉不如眼镜舒服

网友F:
感觉眼镜免打扰,屏幕容易走神。我不敢看平飞,距离感觉不强。

网友G:
最开始买的眼罩 然后觉得太大不方便带 因为近视 然后就买了大鹰眼 结果大鹰眼又太大太重 挂遥控上 脖子受不了 用三角架带起来又不方便 最后买了眼睛 发现还是眼睛舒服 因为带眼镜之后 基本不会被外界干扰 精神集中些 代入感

网友H:
我眼镜和屏幕都有在用。各有千秋。
无压力轻松飞时就用屏幕。眼睛也没有这样累。
眼镜的确有很好的临场感,而且颜值也有加分。
一般人都会觉得新手才用屏幕,其实是不正确的。屏幕也可以飞得很好的

网友:
眼镜我就用不来 2个屏幕一样的画面 看得我一点都不爽

网友I:
眼镜代入感强。每个人喜好不同。可以试试br的头戴显示屏。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