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用什么高频头可以兼容tf~r8sb接收机求助

楼主(2018-01-15):
发射器坏了   留着飞模拟器   单位里飞飞小飞机   不想每周来回带遥控器折腾

楼主:
福特巴t8fg

网友A:
支持fasst协议的高频头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fasst协议的高频头都可以吧

问过卖家   说是不支持  T8FG

网友:
我是T8FG的控,一直在用tfr4sb,讲道理tfr8sb也可以呐

网友:
T8FG不能换高频头,只能选支持T8FG的兼容接收机

网友:
可以在T8FG的模拟器接口接无锡睿思凯的外置高频头,使用他家的接收机!

网友:
T8FG还能换高频头,模型,长见识了

网友:
T8FG直接用TFR8SB啊!换什么高频头

网友(2019-10-17):
老哥的t8卖了吗?

网友B:
模拟器囗接高频头,会不会有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囗接高频头,会不会有延时?

没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