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路高手怎么改伟力F959和F949变成四通?

楼主(2018-01-16):
请教一下各路高手怎么改伟力F959和F949变成四通?新手刚入固定翼,以前飞直机的,望大佬们帮帮小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坐等高手发话,我看别人原装主板与控就可改成四通了!

网友B:
把你飞机主板拍个照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飞机主板拍个照上来

晚上回来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飞机主板拍个照上来

借用一下网上的,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淘宝找世纪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世纪航模

你是店家?在那店我是查到主板的接线资料,但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那有三个针头的插座,从里到外排列是:信号线,正极,负极?

楼主:
是这样接线吗?如果是这样接,那么可以用伟力977的舵机来接进去吗?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手的来解答

网友C:
939的板子是四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9的板子是四通吧

那959与949好像也是这样的板子阿,就是不知行不行!

网友D:
你是想增加副翼吧?你找个伟力原装的3线小舵机就可以用了。大概2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增加副翼吧?你找个伟力原装的3线小舵机就可以用了。大概22左右

是的,加副翼,就是看怎么接线与主板支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增加副翼吧?你找个伟力原装的3线小舵机就可以用了。大概22左右

伟力977或k110的舵机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伟力977或k110的舵机可以吧

你看看插头是否通用,我只用过伟力原装的,其他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插头是否通用,我只用过伟力原装的,其他的没用过

感觉差不多了,977与k110是直机的舵机而已,改天我试一下,用万用表测一下正负吧,谢谢了

网友:
伟力949主板本来就是四通的,集成板上有两个舵机,可以加一个2克五线舵机,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三线,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