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纯新人 没人带的新人)

楼主(2018-01-16):
各位都是怎么确定十字盘的位置的?

网友A:
十字盘调平器,买飞跃的,物美价廉,和亚拓差不多

网友B:
我是目测,十字盘调平器买了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调平器,买飞跃的,物美价廉,和亚拓差不多

十字盘的位置是只要平了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目测,十字盘调平器买了就没用过

那你怎么确定十字盘在主轴的位置的

网友A:
牛人可真多,十字盘调平器都不一定是平的,还来个目测。。屌炸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确定十字盘在主轴的位置的

额,凭感觉大概1cm这样,因为平时就飞飞悬停,不完3D

网友C:
按说明书安装舵机臂、十字盘拉杆长度,然后调准舵机中立点,基本就可以确定十字盘以及十字盘在主轴上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可真多,十字盘调平器都不一定是平的,还来个目测。。屌炸天

平时很少飞,所以要求不高,就飞飞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明书安装舵机臂、十字盘拉杆长度,然后调准舵机中立点,基本就可以确定十字盘以及十字盘在主轴上的位置 ...

那个没有说明书咋办   自己装旋翼头   怎么确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没有说明书咋办   自己装旋翼头   怎么确定啊

哥们什么飞机?找相近的飞机下载说明书就行。

网友D:
舵机臂水平,然后相位臂垂直,或者鱼眼轴承在主轴固定环和中联中间,或者十字盘长球头在十字盘导轨中间

网友E:
楼上正解,保证舵机臂垂直的前提下,螺距为0,此时相位臂也和主轴垂直(如果有的话),以此为依据调节3根舵机拉杆和一个大桨拉杆,另一根大桨拉杆以这个大桨拉杆为基准也调成0度螺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臂水平,然后相位臂垂直,或者鱼眼轴承在主轴固定环和中联中间,或者十字盘长球头在十字盘导轨中间

有图片或者文档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保证舵机臂垂直的前提下,螺距为0,此时相位臂也和主轴垂直(如果有的话),以此为依据调节3根舵 ...

有图片或者文档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什么飞机?找相近的飞机下载说明书就行。

这个是植保用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图片或者文档说明吗

文字说明很详细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字说明很详细喽

还是不懂   直机的基础太差了  找不到资料

网友:
如果是DFC的   大桨变距拉杆可调范围很小,大桨零螺距的位置就是十字盘的位置。(先在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水平安装舵机臂,通过三根拉杆调平十字盘)

网友:
我说的水平安装舵机臂   这个水平是相对于主轴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