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不平衡

楼主(2018-01-16):
充满电后,有一片电芯的电压要低0.11V,这正常吗,这电池才循环了3次

做了次深度放电,发现情况很严重,电压差都达到0.3V了

网友A:
用的什么充电器?

楼主:
原配的,没用管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充电器?

原配的充电器,不是管家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主要变大就行了

网友:
我问下你不会是用BB响测的CC?!这玩意死不准的!别管卖家怎么吹精度多少都是扯得!我实测BX10 的电压显示出了第一节电芯电压与万用表测的相差微小之外越后面差别越大!!!BB测了下电池3S的压差居然快到0.1v了我都怀疑自己充坏电池了后来稳定下用万用表单节单节测居然只是相差0.01甚至电压相同!这是反复测了几次的结论!

楼主:
满电时差了0.09,深度放电都相差0.3了

楼主:
咸鱼收的,卖家说几乎全新,循环次数又少

网友B:
问题不大

楼主:
问题不大吗,感觉放电到3.7以下最左边的电芯掉电很快,其它2片很慢

网友:
问题很大,悠着点飞吧

网友:
最好是别用了 ,真的

楼主:
已经寄回大疆换了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