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能用模拟空速计吗

楼主(2018-01-16):
如题,本想自力更生解决,无奈除了一篇乐迪mini pix测评提到说pix地面站只能用数字空速计以外,实在是没找到乐迪的pixhawk能不能接模拟空速计的答案。烦请请用过的大神解答。

网友A:
试了apm的空速,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apm的空速,不认

请问接的是adc 6.6接口吗

楼主:
如果真的不认,那就真的有点无聊了。原版pixhawk/px4 都是数字和模拟都认的,无非用不同的接口罢了。mini pix把adc 6.6取消了,不能用还情有可原。pix明明保留了嘛,为什么不能认呢?

楼主:
已经下单了,等到货了用apm的飞控自己再确认一下吧。乐迪的技术也回话,说是不能认。

网友(2018-06-13):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不认,那就真的有点无聊了。原版pixhawk/px4 都是数字和模拟都认的,无非用不同的接口罢了。mini p ...

真的不能用我试了,乐迪说给优化了优化了些屎。。。